[综合] 哪款手机后盖是塑料的!

楼主(2019-06-19):
另外,手机的原厂电芯你们都是上哪里买的?

网友:
手机的原厂电芯买不到的

楼主:
可惜了,只能去售后

网友:
tb上有二手的

网友:
二手小米6才1k不到,玻璃后壳。

网友(2019-08-11):
没有必要原厂,参数对的上就行,就算是原厂也是好几个厂家供货的,也有差别

网友:
塑料后壳手机现在应该只有千元机和百元机了,不过现在都是不可拆卸后盖除非喜欢塑料手感,不然追求塑料手机意义不大。
其实找大牌子的第三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