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启动不了!急寻解决方法!

楼主(2019-06-19):
此电源比较有意思,电源是在某宝买的“全新”电源,到手发现电源内部有异响!开壳后发现竟然是翻新货!此处省略500字!(主要是懒不想打字)刚开始用着正常,(用来给监控摄像头供电)后来发现监控没有画面了,检查后是电源没工作造成的!电源无载上电指示灯亮起,3秒后慢慢熄灭!输出电压也随着降低!带大负载上电输出正常,移除负载,指示灯慢慢熄灭!熄灭后,无输出!不知什么原因,特寻求解决方法!!(红色圈里是双面胶残胶!)

网友:
驱动IC是啥型号?
高压侧有两个电解,测量小的那个看电压变化。
我估计是重载电压高些。
如果是轻载电压掉到保护,可以试试把输出调高1V看能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