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十口USB充电器

楼主(2019-06-19):
看着便宜入坑两个,拆开看看

每口基本上有1A左右的输出,有人说这是傻充式的。

网友:
差不多了,不知全部插满,每个口还能都出1A吗?

网友:
这就是大功率5v电源啊

网友:
全部是并联的,如果全部插满,单口输出就是1A\10=0.1A

网友:
别的先不说,这个电源做工相当差了,也就是变压器个头大点

网友:
这么小做50W热量挺大的,够呛

网友:
额,谢谢分享,看不太清主芯片和MOS的型号,看主电容的话功率还可以,虽然达不到10*2.1A*5V,但是一半应该是有的

网友:
這充電器功率不大,10口充功率小還可以

网友:
质量不咋地!尤其这个开关电源

网友:
电子垃圾啊,浪费地球资源!

网友:
仔细一看,以为有两路输出,结果真的是1路的!真的不怎么样

网友:
全并联输出,估计单口2A输出是可以的。

网友:
看着像三无产品,这么简单的电路,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
看着像是出口产品,电路很简单。不如买5V一4A台达等工业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