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浴霸吹风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6-19):
家里的浴霸,开发商配的,其他功能正常,就是吹风没有反应,浴霸是那种五键的浴霸,测量了开关和浴霸上接线柱都是有电的,可就是按吹风没反应,有哪位知道什么原因吗?
风功能是正常的,吹风和换气应该是同一个电机吧?

网友:
可能是电机内的热保险丝断了

网友:
拆电机下来换新

网友A:
风机供电正常不?供电正常再看是不是风机烧了

网友B:
风机有供电,查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机供电正常不?供电正常再看是不是风机烧了

吹风是正常的,吹风和换气是不是同一个电机啊

楼主:
有谁知道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机有供电,查风机

这个和吹风的应该是一个风机吧,吹风功能都是正常用的

楼主:
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帖了啊

网友:
没图字数字数

网友A:
有控制电路吗?图纸发上来看看

网友C:
至少说下品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控制电路吗?图纸发上来看看

没有,开发商装的杂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说下品牌型号。。。

开发商装的杂牌子,叫欧普艺

网友:
测测绕组有没有电阻,如果阻值无穷大就基本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