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A计划:拆门禁卡换公交卡芯片,结果失败了!

楼主(2019-06-19):
上次拆了一张学生公交卡,得到一块芯片
记得老版见过有把公交卡改到门禁卡上,正好有废弃的门禁卡
那么就先执行A计划

待拆的门禁卡

抠开盖子

中间的芯片看着和公交卡的差不多
上面覆盖防水胶

开拆
不知道是什么胶,韧性好大,线圈都拉散了

用剪刀,总算揭开了点

结果线拉断了

慢慢的,慢慢的,抠出了芯片

胶也小心拿掉,漆包线太细太脆弱

不知道是什么胶,韧性特足

小心清理出漆包线

拆下来的芯片
软封装,就是大家说的牛屎

背面中间似乎能看到核心

背面也有胶

把公交卡的焊上去
才发现,这种胶是热熔的,用电烙铁很容易清理

测下线圈电阻

OK,封盖

派孩子上公交车去刷......
结果回来说没反应,看来要进行B计划了

网友A:
我线圈频率不对啊,公交卡没那么多圈数的 换粗点的线,少绕几圈

网友B:
焊接的时候静电击穿了CPU吗?

网友:
首先得看看频率,都应该用13M的高频卡了吧,

目前还有很多门禁是125K的低频卡的!

网友:
我试过把门Q的芯片换到卡片上,只成功过一次,其它的几次都不行,读不出来。有木有懂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
学习了,原来那个胶是热熔的,哈哈,牙膏

网友:
你这个门禁卡是ID卡,公交卡是IC卡,线圈都不一样。。

网友:
线圈也要换,13圈左右就可以了,ID卡和IC卡线圈不一样

网友:
这种感应式的,  用烙铁最好是断电焊接

网友:
要换线圈,这门禁卡是ID卡,公交卡是IC卡,频率不一样

网友C:
估计那张学生公交卡已挂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线圈频率不对啊,公交卡没那么多圈数的 换粗点的线,少绕几圈

主要是在老版见过坛友这样换,倒是没注意那是什么卡

网友:
用原来公交卡的天线!
门禁卡的线圈是电磁感应线圈,不是天线!

网友:
线圈频率不一样吧。如果公交卡还是能读取的那种,还不如直接复制一个方便。

网友:
楼主连热熔胶都不知道,还是放弃折腾吧

网友:
我老实,捡了张学生卡里面有98元,让孩子上交给学校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的时候静电击穿了CPU吗?

应该不会这么脆弱

网友:
线圈数不对啊,公交卡的线圈很少的,你这也太多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在老版见过坛友这样换,倒是没注意那是什么卡

315兆赫的IC门禁卡。  可以凑合改改。

你这好像是个ID门禁卡,线圈数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那张学生公交卡已挂失,报废了。

有些城市没有挂失这说,一年一激活,未激活就不能用了,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