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USB风扇不会转,测了电压只有2V多一点

楼主(2019-06-19):
请问USB风扇不会转,测了电压只有2V多一点,电源口有两个电容,其中一个电压只有2V,是哪里坏了吗

楼主:
靠近风扇电源接口的电容测量电压只有2V多,USB插口的电容电压是5V,但我换了一个电容还是一样电压

网友:
测量一下Q1的C极电压。

网友:
你其实应该直奔主题 开风扇的时候 去量电机的供电 有没有不就知道大方向了嘛

楼主:
然后我把风扇直接接到另外的USB线上,不经过PCB板,风扇就会转了,所以风扇是好的,坏的地方可能就是PCB板上的元器件,或是USB电源线,不知怎么查找

网友A:
你直接量FAN输出给电机的电压 电压不对 你就转调速电阻 看电压有没有变化 就知道了   那个2V的电容可能只是HUB芯片的供电
那个Q1三极管SOT-89-3L封装的NPN中功率型三极管 最高允许的集电极电流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量FAN输出给电机的电压 电压不对 你就转调速电阻 看电压有没有变化 就知道了   那个2V的电容可能只是 ...

好的谢谢,输出电压也只有2Vi,主要查三极管是否有损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输出电压也只有2Vi,主要查三极管是否有损坏吗

那个三极管你量就知道好坏了 3个引脚冲着自己 左往右1B 2C 3E

网友B:
最好把风扇也照出来,风扇标称功率?标称电压?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风扇也照出来,风扇标称功率?标称电压?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