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问问大师们: 网线一根铜线的线径是多少? 五类,超五类,六类的铜线线径...

楼主(2019-06-19):
问问大师们: 网线的一根铜线的线径是多少? 五类,超五类,六类的铜线线径是多少呢?

家里搞装修.......

装修公司给俺这种网线........

俺看了网线.......

比电脑城买的和宽带运营商提供的线的线径要少一半........

和俺以往看到的差网线的线径要少一半........

先不说是不是纯无氧铜还是无氧铜........

也不说铜包铝........

铜丝太细了.......

等下看看是不是铜包铝的线.........

先问下各位大师们:

网线的一根铜线的线径是多少? 五类,超五类,六类的铜线线径是多少呢?

补充:

包装上写的超五类网线......

但是网线外皮上写的是五类网线的英文字母........

从测量的数据看........

是五类网线.......

另外俺用刀片剐了几下........

可以肯定是全铜的........

这点还算好.......

不算太坑........

问问大师们: 网线的一根铜线的线径是多少? 五类,超五类,六类的铜线线径是多少呢?

问问大师们: 网线超五类的一根线的线径是多少??

网友:
我原来买的都是0.5直径的铜线,千兆没问题,现在的大多0.4的,至于其它铁丝铝丝的就不说了

网友:
别用差网线,到时候网络不稳烦死你,宁愿买品牌的二手线,我买了20米的华为拆机线,那质量没话说

网友:
超五类标准应该是0.51,6类好像是0.57,这个度娘能查到

网友:
这种线。。我那个十几米的跟交换机连接的端口只用了2次,现在我只能接usb网卡用。。。

网友:
0.5和0.62,6类线还要粗一点.线太细夹水晶头容易压断铜线造成时通时断。

网友A:
要铜的,然后双绞要够密集,线径倒不是关键的因素。。。。

整箱压两个水晶头测试一下呗。。。

厂家说网线传送4G信号,那么就说明这个厂可能不专业,是个品牌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铜的,然后双绞要够密集,线径倒不是关键的因素。。。。

整箱压两个水晶头测试一下呗。。。

这个肯定不是啥正经厂家,网线传输数据还管4G8G的?

网友:
另外提醒下不要光看网线,水晶头和压线钳同样重要,被这两样坑过好几次了,水晶头一定要AMP的正品的,最好是加厚铜的,网线钳一定要棘轮的,否则压粗线容易压不实,以前用差的头子压千兆只能上百兆,以为路由问题差点都换路由了

网友B:
买三堡的,国产良心品牌。比京东600元号称美果的含铜量还高。装修又不是经常折腾,当然要上好线保证多少年不用折腾。个人经验,少于3元/米的产品也就跑百兆稳定。还见过铁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三堡的,国产良心品牌。比京东600元号称美果的含铜量还高。装修又不是经常折腾,当然要上好线保证多少年 ...

三堡也做网线吗?  只见过三堡的水晶头和网线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堡也做网线吗?  只见过三堡的水晶头和网线钳

做啊。我这还有中关村的压箱货呢。早几年出的,质量更给力。我都舍不得用。跟某TE网线一比,那就是个垃圾。国货当自强。

网友:
30米内就算用最差的铜包铝网线也能跑千兆,最重要是水晶头要买镀金的

网友:
只知道网线 电流最大是2a
算了一下大约 0。33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