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5000mah充电宝换电池正负极接反求助

楼主(2019-06-19):
小米5000mah充电宝换电池正负极接反,当时就看到一阵白烟,赶紧拆下,对调焊接后,能正常充电,灯也正常亮,充满后确不能给手机充电,看板子,好像有个件坏了,鼓了一点,上边的字也没有了,请各位大神看看

网友:
这位置应该是8205之类的。

网友:
MOS管烧了,这个是输出的保护MOS 8205B,一共有3个这样的。网上买个同型号的换上试试。

网友A:
有个同款,49买的,放了一年偶尔用用,电池后来只剩200mah了,真是垃圾。也是力神电芯。
我刚才拆了看了一下,上面丝印8205B,这个芯片在很多锂电池的保护板上有,很容易找到。

网友:
积分商城有坛友在卖小米充电宝电路板,很便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82

楼主:
好的啊,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同款,49买的,放了一年偶尔用用,电池后来只剩200mah了,真是垃圾。也是力神电芯。
我刚才拆了看了一 ...

看来聚合物锂电池谨慎购买。我的不可更换电池z17mini手机,轻度用一年后已经明显充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同款,49买的,放了一年偶尔用用,电池后来只剩200mah了,真是垃圾。也是力神电芯。
我刚才拆了看了一 ...

大神麻烦给看看,这个8025B 的1脚在哪个触点啊,刚找了一个,不知道怎么装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麻烦给看看,这个8025B 的1脚在哪个触点啊,刚找了一个,不知道怎么装 ...

这个8205的右下边的脚触点给搞掉了

网友:
你这焊工不行啊,硬撬的结果
直接飞线吧

网友:
那话怎么说来着?接反必烧

楼主:
见笑了各位大神,哈哈,技术确实不行,寻思着堆锡法搞下来,一使劲就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见笑了各位大神,哈哈,技术确实不行,寻思着堆锡法搞下来,一使劲就这样了 ...

堆锡也得烙铁温度够才行,用含铅焊锡堆上去,抹点助焊剂,融化了用镊子一拨就掉了,还没融化你就撬,肯定掉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锡也得烙铁温度够才行,用含铅焊锡堆上去,抹点助焊剂,融化了用镊子一拨就掉了,还没融化你就撬,肯定 ...

见笑了大神,确实技术不咋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