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电脑不认的SD卡.

楼主(2019-06-19):
先说下SD开的来源,一个周末,去外面逛,看到一家之前的游戏室,就是打分换RMB的,都懂的,现在游戏机全部拆解卖废品,看到一块主板上插着一个SD,就把它取下,回家插电脑上电脑识别不了,修复也没用,奇怪了,大力出奇迹,暴力拆解了,真是惊呆了我。第一见这样的,大家看图吧。

网友:
颠覆了我对SD卡的认知

网友:
闪迪的奇葩货,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封装,下面那几排小点可以飞线到U盘板子,我见过PC3000的指导文档说明,具体就不记得了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有一个闪迪的4Gclass2的卡也是这样的。不敢存放重要数据,只能插音箱上听听音乐了。

网友:
看来礼品定制的黑胶U盘技术,现在到处都是。充电宝和手机电源充电器等,也慢慢的往低成本单芯片发展等。

网友A(2019-07-29):
这个相当于把控制器和NAND集成到一起了。相当于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当于把控制器和NAND集成到一起了。相当于EMMC。

插电脑上就是不认

网友:
应该是真货,起码比壳里面是整块线路板的好。我淘了个SCANDISK 8G  SD,壳烂了,常接触不良,拆开是整块薄线路板,东芝芯片,换了个卡套的壳,就认不出了。真倒霉。

网友:
这有啥稀奇。。。现在SD卡基本都这样的

网友:
如果只是找不到盘符说不定还有救,一般都是操作系统和读卡器不兼容它的文件系统,
之前就捡过过一个工控机的SSD,16G的SATA接口,用转接线不认,最后还是进PE,用DiskGenius格式化一遍才正常
如果是找的到盘符,设备管理器里面有信息,容量一直显示Okb之类的,打也打不来,那就真的是坏了,之前碰到过一个三星的SD卡也是这样

网友:
不太常见的黑片

网友:
有的山寨u盘 直接就用的这种东西

网友:
专用卡win系统一般不识别的,要用dg删掉原来分区然后新建分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