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神奇的瓶子

楼主(2019-06-19):
一般这种按压出水的瓶子都带一根管子,可这个瓶没有。
为了能让大家看清楚,加了点红色的水。
按压了以后,瓶子下部的活塞会升上来,把液体顶出来。
难道这个活塞是带有单方向的,而且只通过空气,不通过液体的?
肉眼看就是一个塑料板。
太神奇了!

按压头就是这样,不带管子

网友:
负压阀,适用于高粘度的膏霜乳液,可以最大限度的挤干净,但是成本比一般的高得多。

网友:
按压的时候把上部分的空气抽走,形成真空,把下面的活塞吸上来?

网友:
很多化妆品都是这样

网友:
感觉是按压时出水,放开按钮后活塞上升。

网友:
是负压原理,

网友:
下面大活塞不承压,只靠按压泵吸走液体带来的负压不断缩进。
密封不是问题,老式针筒见过没,内外桶全是玻璃的,活动自如也没见过泄露,只要公差合适不会漏液体的。

网友:
利用传说中的大气压强

网友:
以前在一些高档进口用品超市见到过类似的,牙膏瓶也是按钮,按下出来一条,底部有几个进气孔,进气孔里面也是跟楼主一样的负压活塞。

网友:
底下活塞下面空间压力大吧

网友:
看来瓶底是有透气孔的,大气帮忙推活塞。

网友A:
一般男生不懂这玩意干嘛的

网友:
学好中学的数理化,可以狂P撞车大学退休教授。
被空气顶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男生不懂这玩意干嘛的

可以反对一下吗?
一般女生才不懂。你是2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