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标郎 82ES 自然显示计算器

楼主(2019-06-19):
卡西欧是一节7号电池供电的,这种仿造的,一是无法调节显示对比度,另外就是因为芯片工艺,都是使用3V电源供电。。。

网友A:
正面长啥样的?不知道是怎么自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长啥样的?不知道是怎么自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