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威克士热熔胶枪,第二弹

楼主(2019-06-19):
之前DIY了个使用威克士电池的胶枪,  DIY威克士20v锂电热熔胶枪
然后下面有人回帖,问我这个胶枪和威克士有啥关系。。。。
仔细想想的确造型不那么好看,公模外壳,品牌辨识度太差
于是准备用手里的威克士电批外壳重新做个胶枪。

由于已经是拖延症晚期,加上陆陆续续采购零件,拖了一个多月,才完工,现将制作过程与大家分享,欢迎交流探讨。

首先要解决的是开关问题,电批开关都是伸缩的,但是胶枪基本都是旋转的,和外壳不能完美契合,我翻遍全网,终于找到一个胶枪是伸缩开关,果断拿下。

进口货,质量杆杠的,也不虚标,问题就是头子螺纹不是标准的,国产的漂亮加长头装不上。。只能先这样了

然后跟我的电批外壳对着一笔画。。一股违和感不由而生。

这就是所谓红配绿吗。。。简直不能忍,强迫症发作又去买了个橙色壳子。。。。

因为这电批外壳原来前面有一段铝壳的,这个铝壳到处找都买不到,于是请出大神 @comicgod
私人定制了一个延长头壳。

看上去很不错,然而悲剧的是,因为画图不熟练,把一个凹槽弄没了,只能手动开槽。。。

装上,效果还是不错的

因为打印件的耐热度很差,100多度就会发软,热熔胶却要160-180度才能融化,所以不能把铝管直接装在打印件里面,必须把胶枪连着外壳一起塞进去,导致空间很紧张,只能各种切、割、挖,最后终于把这货完美塞进去了。

然后设计线路,把电位器装在LOGO侧面,开关装在原来的正反转开关上,指示灯装在原来的散热孔上。。
为了方便固定和接线,切了两块覆铜板,把开关和电位器固定在覆铜板上,覆铜板直接卡在机壳上。

然后把保护板,616控制板塞进手柄。尽量采用了接插件,方便拆卸,导致里面挤的满满的。

然后就是装T12发热芯了,因为这是11MM胶枪,里面铝管很大,如果只装一个T12的话,肯定热的慢,而且这个胶枪装发热芯的空间很富裕,我就搞了两个T12发热芯并联起来。
拆的过程中又废了一个。。。。还好是国产头,不心疼。。。

尾部裹上AB胶防止断线。发黑的那个是我测试的时候正负极接反,头子都烧红了,胶也烧黑了一块,还好还能用。
开始没想切这么短,准备多留点往里面灌胶的,但是孔太小胶太黏,不好灌,我拿牙签捅了一下就断了个线,后来干脆齐根切,直接裹满胶。

为了增加接触面积,更快导热,搞了块3mm紫铜板,挖了两个凹槽,放入发热芯,刚刚好。

实测并联以后接19V,电流4.3A,满电100瓦,妥妥的。

最后美化一下,给打印件上补土喷漆,顺道把电批外壳上掉漆的地方也补一补

这配色,胶枪头和开关与机身颜色互相呼应,简直完美。

开机效果,保留了原来的照明灯。

和威克士原装4V胶枪对比,是不是像哥俩好?

实测,新胶枪开机两分钟能出胶,比我原来做的还是慢了不少,原来的只要30秒,但是考虑到这是11MM胶枪,铝管部分大了好几倍,热容量也大了很多,关机后几分钟都还能继续出胶,持续出胶能力大增,最重要的当然还是颜值大增,再也不会有人问我尴尬的问题了。。。

网友:
老牛掰了,几块钱包邮送胶棒的辣鸡货掩面路过

网友:
确实高达上了啊

网友A:
我的11mm只用了一个T12发热芯,通电几分钟后热熔胶都会像开水一样咕噜咕噜冒泡, 你的双芯几分钟后估计枪头都要烧融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1mm只用了一个T12发热芯,通电几分钟后热熔胶都会像开水一样咕噜咕噜冒泡, 你的双芯几分钟后估计枪头 ...

要改温度的,我这个最低能恒温到120度,不可能融化的,你那个估计最低都200度,肯定不行啊,双芯是为了加热更快,又不会变双倍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1mm只用了一个T12发热芯,通电几分钟后热熔胶都会像开水一样咕噜咕噜冒泡, 你的双芯几分钟后估计枪头 ...

我看了一下你的帖子,你居然连控制板都没有,那白光头子可以烧到800度以上,你整个枪身都要融化了,你这是在瞎搞,很危险的,原装的ptc发热芯自带恒温的,t12头子裸接电源可没这功能,很多接反正负极导致t12没控温都能直接烧红,你还是小心别引发火灾。

网友B:
造形很牛,就是那个开关有点不协调,换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造形很牛,就是那个开关有点不协调,换个

要过5A电流,比这还小得太难找了,有没有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过5A电流,比这还小得太难找了,有没有推荐?

那其也不用换了,你把正反转换开关的橙色塑料帽给他套上或粘上,就谐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其也不用换了,你把正反转换开关的橙色塑料帽给他套上或粘上,就谐调了 ...

好主意,,我找个帽子去

网友:
真是执着,懒蛋只能打个已阅,拍拍屁股走人

楼主(2019-10-21):
3D打印的确是个好东西

网友(2019-12-10):
这个确实吊

网友(2020-03-06):
12尾部是裹什么胶,感觉一般的会熔吧,我也费了一个

网友(2020-10-29):
这个牛逼了。。外壳简直是艺术品。。。

网友(2021-04-01):
学习下新的知识折腾

网友(2021-08-29):
就是冷却的太慢哦。滴胶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