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一次低成本的维修PS4手柄开关按键

楼主(2019-06-19):
国产的PS4手柄。share轻触开关上面的铜片掉了。所以拆下来重新用高温胶粘上。安装好后发现三角形键坏了。其它都是好的。最后用铅笔解决了。

顺便拍几张图。
主电路板,如果左右摇杆不灵活可以喷wd40,喷后完美解决。

导电膜,就是这边有断了一根线造成三角键不能使用

具体找接点的办法可以用照片。然后用PS打开。用铅笔在线上面画。就可以很方便的跟踪到线路。然后用万用表量哪个按键到触点不通就是哪个线路有问题。然后用放大镜查找断点。

我的手柄最后找到断点处就是在主板接口那边有轻微的断点,用万用表针刮平后就通了。为了防止再断。继续用铅笔涂黑,重新安装上去,完美解决了。如果有导电胶估计效果更好。

网友A:
据说有一种叫做导电银浆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一种叫做导电银浆的玩意

是啊,这种好贵

网友:
国产的做工挺好啊,不是都应该是牛屎吗?

网友(2020-06-23):
这个索尼手柄不是牛屎,很高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