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IY QC3.0诱骗器

楼主(2019-06-19):
根据坛友qc2.0改的,原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5950
程序,QC2.0跟原贴是一样操作的,改为切换电压后保存,长按进入QC3.0,LED四闪提示。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UIwT_e0Mmedxeggy0JIpg
提取码:l9n0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力创EDA原理图和PCB,在原贴的基础上加一个按键就行了
https://lceda.cn/ploestar/qc3-0-you-pian-qi

网友:
牛了,可以出售成品或套件回血了。呵呵

网友A:
是不是单片机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单片机方案的?

是的哈,

网友:
终于有人一起玩单片机方案了 好评
论坛一堆子玩模拟方案的

网友:
手机电池容量低QC3.0是最好的版本, QC4.0取消了12V,加入了PD协议

网友B:
可否分享下制作资料

网友C:
开个源呗,在2.0基础上改进了哪些,有空了我也仿制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个源呗,在2.0基础上改进了哪些,有空了我也仿制一个玩玩

顶楼已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分享下制作资料

顶楼已更新。

网友D:
我不知道你测试了没有,我测试结果是电压往下调是不行的,往上可以,要使电压往下调必须达到两点:1、KEY1一端接在D+位置;2、KEY1另一端并且通过开关到0.6V位置,不能直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你测试了没有,我测试结果是电压往下调是不行的,往上可以,要使电压往下调必须达到两点:1、KEY1 ...

不知道你说的key1是不是SW1,接地是按键给单片机的信号,由单片机进行电压设置,按键并没有涉及D+或者D-,电压-是通过单片机进行的,电压+是物理按键进行的,你说往下调不行,我图上的3.XV是怎么做到的呢,有的设备不能调到五V以下,我有个充电宝标识只支持QC2.0,但是确实能进QC3.0  5v-12v,但不能调低于5V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zODA0ODc1Mg==.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A

网友:
我也仿制一个

网友E:
原贴上用的104你这个用的204?这两个单片机程序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贴上用的104你这个用的204?这两个单片机程序通用吗?

不通用,引脚不一样,104的P34,P35对应204的P54,P55,换成104的话,程序121-132行的P5改成P3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key1是不是SW1,接地是按键给单片机的信号,由单片机进行电压设置,按键并没有涉及D+或者D-, ...

我测试了一下发现往下调的开关不起作用就以为程序有问题,自己加了一个开关就好了,后来看你的回复后我仔细读了一下程序,发现里面是有写,在QC3状态下D-拉低,延时100ms,再拉高,模拟轻触开关的动作并响应,再次烧入程序试机,效果还是一样,后来改了一下延时,发现可以用了,可能是我的内部时钟频率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通用,引脚不一样,104的P34,P35对应204的P54,P55,换成104的话,程序121-132行的P5改成P3就行了 ...

谢谢,我试一下。手里只有104

网友:
感谢分享,跟着取嘉立创打样了5片哈哈

网友:
强烈建议出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key1是不是SW1,接地是按键给单片机的信号,由单片机进行电压设置,按键并没有涉及D+或者D-, ...

也做了一个,刚开始测试时可以QC3.0调节,到后来再试只能QC2.0且只能调节SW1一直升到12V后降到5V,SW2不起作用,还有就是那个指示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