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ESP8266】OLED天气时钟

楼主(2019-06-19):
本文演示通过OLED显示时钟和天气情况,主要利用的是openweathermap的免费天气API。
1、硬件准备
(1)零知ESP8266开发板

(2)OLED SSD1306模块(3)若干杜邦线
2、电路连接
接线很简单,I2C接口对应连接即可:

接好后实物图如下:

2、软件代码
使用零知开发工具,使用了OLED和WeatherStation相关的软件库,因此需要安装对应的库:

安装完成后,我们新建工程:
/*
2019年6月13日13:47:26
by 零知实验室
*/

#include <ESPWiFi.h>
#include <ESPHTTPClient.h>
#include <JsonListener.h>

// time
#include <time.h>                       // time() ctime()
#include <sys/time.h>                   // struct timeval
#include <coredecls.h>                  // settimeofday_cb()

#include "SSD1306Wire.h"
#include "OLEDDisplayUi.h"
#include "Wire.h"
#include "OpenWeatherMapCurrent.h"
#include "OpenWeatherMapForecast.h"
#include "WeatherStationFonts.h"
#include "WeatherStationImages.h"

/***************************
* Begin Settings
**************************/

// WIFI
const char* WIFI_SSID = "xx";
const char* WIFI_PWD = "xx";

#define TZ              8       // (utc+) TZ in hours
#define DST_MN          60      // use 60mn for summer time in some countries

// Setup
const int UPDATE_INTERVAL_SECS = 20 * 60; // Update every 20 minutes

// Display Settings
const int I2C_DISPLAY_ADDRESS = 0x3c;

const int SDA_PIN = D3;
const int SDC_PIN = D4;

// OpenWeatherMap Settings
// Sign up here to get an API key:
// [url=https://docs.thingpulse.com/how-tos/openweathermap-key/]https://docs.thingpulse.com/how-tos/openweathermap-key/[/url]
String OPEN_WEATHER_MAP_APP_ID = "xxx"; //你的API KEY
/*
Go to [url=https://openweathermap.org/find?q=]https://openweathermap.org/find?q=[/url] and search for a location. Go through the
result set and select the entry closest to the actual location you want to display
data for. It'll be a URL like [url=https://openweathermap.org/city/2657896.]https://openweathermap.org/city/2657896.[/url] The number
at the end is what you assign to the constant below.
*/
String OPEN_WEATHER_MAP_LOCATION_ID = "1795565"; //city:深圳

// Pick a language code from this list:
// Arabic - ar, Bulgarian - bg, Catalan - ca, Czech - cz, German - de, Greek - el,
// English - en, Persian (Farsi) - fa, Finnish - fi, French - fr, Galician - gl,
// Croatian - hr, Hungarian - hu, Italian - it, Japanese - ja, Korean - kr,
// Latvian - la, Lithuanian - lt, Macedonian - mk, Dutch - nl, Polish - pl,
// Portuguese - pt, Romanian - ro, Russian - ru, Swedish - se, Slovak - sk,
// Slovenian - sl, Spanish - es, Turkish - tr, Ukrainian - ua, Vietnamese - vi,
// Chinese Simplified - zh_cn, Chinese Traditional - zh_tw.
String OPEN_WEATHER_MAP_LANGUAGE = "zh_cn";
const uint8_t MAX_FORECASTS = 4;

const boolean IS_METRIC = true;

// Adjust according to your language
const String WDAY_NAMES[] =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const String MONTH_NAMES[] =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
* End Settings
**************************/
// Initialize the oled display for address 0x3c
// sda-pin=14 and sdc-pin=12
SSD1306Wire     display(I2C_DISPLAY_ADDRESS, SDA_PIN, SDC_PIN);
OLEDDisplayUi   ui( &display );

OpenWeatherMapCurrentData currentWeather;
OpenWeatherMapCurrent currentWeatherClient;

OpenWeatherMapForecastData forecasts[MAX_FORECASTS];
OpenWeatherMapForecast forecastClient;

#define TZ_MN           ((TZ)*60)
#define TZ_SEC          ((TZ)*3600)
#define DST_SEC         ((DST_MN)*60)
time_t now;

// flag changed in the ticker function every 10 minutes
bool readyForWeatherUpdate = false;

String lastUpdate = "--";

long timeSinceLastWUpdate = 0;

//declaring prototypes
void drawProgress(OLEDDisplay *display, int percentage, String label);
void updateData(OLEDDisplay *display);
void drawDateTime(OLEDDisplay *display, OLEDDisplayUiState* state, int16_t x, int16_t y);
void drawCurrentWeather(OLEDDisplay *display, OLEDDisplayUiState* state, int16_t x, int16_t y);
void drawForecast(OLEDDisplay *display, OLEDDisplayUiState* state, int16_t x, int16_t y);
void drawForecastDetails(OLEDDisplay *display, int x, int y, int dayIndex);
void drawHeaderOverlay(OLEDDisplay *display, OLEDDisplayUiState* state);
void setReadyForWeatherUpdate();

// Add frames
// this array keeps function pointers to all frames
// frames are the single views that slide from right to left
FrameCallback frames[] = { drawDateTime, drawCurrentWeather, drawForecast };
int numberOfFrames = 3;

OverlayCallback overlays[] = { drawHeaderOverlay };
int numberOfOverlays = 1;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 initialize dispaly
  display.init();
  display.clear();
  display.display();

  //display.flipScreenVertically();
  display.setFont(ArialMT_Plain_10);
  display.setTextAlignment(TEXT_ALIGN_CENTER);
  display.setContrast(255);

  WiFi.begin(WIFI_SSID, WIFI_PWD);

  int counter = 0;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display.clear();
    display.drawString(64, 10, "Connecting to WiFi");
    display.drawXbm(46, 30, 8, 8, counter % 3 == 0 ? activeSymbole : inactiveSymbole);
    display.drawXbm(60, 30, 8, 8, counter % 3 == 1 ? activeSymbole : inactiveSymbole);
    display.drawXbm(74, 30, 8, 8, counter % 3 == 2 ? activeSymbole : inactiveSymbole);
    display.display();

    counter++;
  }
  // Get time from network time service
  configTime(TZ_SEC, DST_SEC, "pool.ntp.org");

  ui.setTargetFPS(30);

  ui.setActiveSymbol(activeSymbole);
  ui.setInactiveSymbol(inactiveSymbole);

  // You can change this to
  // TOP, LEFT, BOTTOM, RIGHT
  ui.setIndicatorPosition(BOTTOM);

  // Defines where the first frame is located in the bar.
  ui.setIndicatorDirection(LEFT_RIGHT);

  // You can change the transition that is used
  // SLIDE_LEFT, SLIDE_RIGHT, SLIDE_TOP, SLIDE_DOWN
  ui.setFrameAnimation(SLIDE_LEFT);

  ui.setFrames(frames, numberOfFrames);

  ui.setOverlays(overlays, numberOfOverlays);

  // Inital UI takes care of initalising the display too.
  ui.init();

  Serial.println("");

  updateData(&display);

}

void loop() {

  if (millis() - timeSinceLastWUpdate > (1000L*UPDATE_INTERVAL_SECS)) {
    setReadyForWeatherUpdate();
    timeSinceLastWUpdate = millis();
  }

  if (readyForWeatherUpdate && ui.getUiState()->frameState == FIXED) {
    updateData(&display);
  }

  int remainingTimeBudget = ui.update();

  if (remainingTimeBudget > 0) {
    // You can do some work here
    // Don't do stuff if you are below your
    // time budget.
    delay(remainingTimeBudget);
  }

}

void drawProgress(OLEDDisplay *display, int percentage, String label) {
  display->clear();
  display->setTextAlignment(TEXT_ALIGN_CENTER);
  display->setFont(ArialMT_Plain_10);
  display->drawString(64, 10, label);
  display->drawProgressBar(2, 28, 124, 10, percentage);
  display->display();
}

void updateData(OLEDDisplay *display) {
  drawProgress(display, 10, "Updating time...");
  drawProgress(display, 30, "Updating weather...");
  currentWeatherClient.setMetric(IS_METRIC);
  currentWeatherClient.setLanguage(OPEN_WEATHER_MAP_LANGUAGE);
  currentWeatherClient.updateCurrentById(¤tWeather, OPEN_WEATHER_MAP_APP_ID, OPEN_WEATHER_MAP_LOCATION_ID);
  drawProgress(display, 50, "Updating forecasts...");
  forecastClient.setMetric(IS_METRIC);
  forecastClient.setLanguage(OPEN_WEATHER_MAP_LANGUAGE);
  uint8_t allowedHours[] = {12};
  forecastClient.setAllowedHours(allowedHours, sizeof(allowedHours));
  forecastClient.updateForecastsById(forecasts, OPEN_WEATHER_MAP_APP_ID, OPEN_WEATHER_MAP_LOCATION_ID, MAX_FORECASTS);

  readyForWeatherUpdate = false;
  drawProgress(display, 100, "Done...");
  delay(1000);
}

void drawDateTime(OLEDDisplay *display, OLEDDisplayUiState* state, int16_t x, int16_t y) {
  now = time(nullptr);
  struct tm* timeInfo;
  timeInfo = localtime(&now);
  char buff[16];

  display->setTextAlignment(TEXT_ALIGN_CENTER);
  display->setFont(ArialMT_Plain_10);
  String date = WDAY_NAMES[timeInfo->tm_wday];

  sprintf_P(buff, PSTR("%s, %02d/%02d/%04d"), WDAY_NAMES[timeInfo->tm_wday].c_str(), timeInfo->tm_mday, timeInfo->tm_mon+1, timeInfo->tm_year + 1900);
  display->drawString(64 + x, 5 + y, String(buff));
  display->setFont(ArialMT_Plain_24);

  sprintf_P(buff, PSTR("%02d:%02d:%02d"), timeInfo->tm_hour, timeInfo->tm_min, timeInfo->tm_sec);
  display->drawString(64 + x, 15 + y, String(buff));
  display->setTextAlignment(TEXT_ALIGN_LEFT);
}

void drawCurrentWeather(OLEDDisplay *display, OLEDDisplayUiState* state, int16_t x, int16_t y) {
  display->setFont(ArialMT_Plain_10);
  display->setTextAlignment(TEXT_ALIGN_CENTER);
  display->drawString(64 + x, 38 + y, currentWeather.description);

  display->setFont(ArialMT_Plain_24);
  display->setTextAlignment(TEXT_ALIGN_LEFT);
  String temp = String(currentWeather.temp, 1) + (IS_METRIC ? "°C" : "°F");
  display->drawString(60 + x, 5 + y, temp);

  display->setFont(Meteocons_Plain_36);
  display->setTextAlignment(TEXT_ALIGN_CENTER);
  display->drawString(32 + x, 0 + y, currentWeather.iconMeteoCon);
}

void drawForecast(OLEDDisplay *display, OLEDDisplayUiState* state, int16_t x, int16_t y) {
  drawForecastDetails(display, x, y, 0);
  drawForecastDetails(display, x + 44, y, 1);
  drawForecastDetails(display, x + 88, y, 2);
}

void drawForecastDetails(OLEDDisplay *display, int x, int y, int dayIndex) {
  time_t observationTimestamp = forecasts[dayIndex].observationTime;
  struct tm* timeInfo;
  timeInfo = localtime(&observationTimestamp);
  display->setTextAlignment(TEXT_ALIGN_CENTER);
  display->setFont(ArialMT_Plain_10);
  display->drawString(x + 20, y, WDAY_NAMES[timeInfo->tm_wday]);

  display->setFont(Meteocons_Plain_21);
  display->drawString(x + 20, y + 12, forecasts[dayIndex].iconMeteoCon);
  String temp = String(forecasts[dayIndex].temp, 0) + (IS_METRIC ? "°C" : "°F");
  display->setFont(ArialMT_Plain_10);
  display->drawString(x + 20, y + 34, temp);
  display->setTextAlignment(TEXT_ALIGN_LEFT);
}

void drawHeaderOverlay(OLEDDisplay *display, OLEDDisplayUiState* state) {
  now = time(nullptr);
  struct tm* timeInfo;
  timeInfo = localtime(&now);
  char buff[14];
  sprintf_P(buff, PSTR("%02d:%02d"), timeInfo->tm_hour, timeInfo->tm_min);

  display->setColor(WHITE);
  display->setFont(ArialMT_Plain_10);
  display->setTextAlignment(TEXT_ALIGN_LEFT);
  display->drawString(0, 54, String(buff));
  display->setTextAlignment(TEXT_ALIGN_RIGHT);
  String temp = String(currentWeather.temp, 1) + (IS_METRIC ? "°C" : "°F");
  display->drawString(128, 54, temp);
  display->drawHorizontalLine(0, 52, 128);
}

void setReadyForWeatherUpdate() {
  Serial.println("Setting readyForUpdate to true");
  readyForWeatherUpdate = true;
}

注意代码里面填写自己的APIkey和要查询的城市名称,这里填写的是深圳-shenzhen。
3、验证测试
将代码验证并上传到零知-ESP8266上面,打开串口调试工具,可以看到如下结果:

获取返回结果代码为:200,即表示成功了;如果是错误码,可以把地址粘贴到浏览器里看看是什么原因。
成功后OLED就会显示时钟和天气情况:

更多详细资料可到零知实验室官网免费获取。

网友:
不错,都是面向对象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