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源功率管发热严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9-06-19):
我有一台HT-XQ100 5.1功放,DVD一体机,一切都正常工作。但30分钟后自动关机保护。经检查是电源功率管发热严重。
我想不知有哪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开关管品质变坏漏电
驱动IC或者电阻问题导致的驱动不足
RCD吸收电路元件损坏导致开关管软击穿
低压部分元件漏电
等等
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品质变坏漏电
驱动IC或者电阻问题导致的驱动不足
RCD吸收电路元件损坏导致开关管软击穿

喔,谢谢。要不换个开关管试试。周围元器件都好好的,应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