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增加“OPPO5V4A充电器”带载能力求助

楼主(2019-06-19):
撸充电器卖家赠送了1个坏的“OPPO5V4A”充电器

高仿的,个头、做工、用料不算差。修复虚焊、脱焊后能用了,就是带载能力差。带载试验,正常电压范围只有1.3A的样子,再大电压迅速跌落但并不关断输出。充电试验,60%电量的米5,充电电流只有不到0.7A(不用U表直插充电,功率计显示4W多点,此例似可排除U表对快充的影响),实在不应该。

输入端,15-18W的开关芯片CRE6208方案。输出整流,双并10A45V的SS1045肖特基。开关变压器外观、体积,和同来的能正常输出3A的2个高仿充电器一样。仅这几个来看,不说手机充电(有可能是诱导不出QC2.0),怎么也不像只能带载1A多点的硬件配置啊!图中红色标记,示2根过渡到背面板的支撑飞线,在这块板上的起始连接点。1根直接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的一端(整流输入端);另1根接在431的R脚上,应该是背面板的无字芯片反馈电压作用。

背面板。无字芯片(应该是履行快充协议的)的6脚应该是供电脚,单独取电自开关变压器端,经整流、滤波而来

开始,想拔掉这2根飞线试试,除锡后拔不动。原来是注塑在支撑架里了

那就断开飞线后方的电路铜箔试试。断前测过D2正极处电压约1.8V,断开后反而升到6V了,原因未知

断开2根箔线后,带载能力没有改变。

手机充电电流增加了不到0.5A,虽然不多,总归是增加了

测过还连着无字芯片的D+、D-,有2百多毫伏电压,镊子短接D+与D-,没想到充电电流反而下降了一大半。这算什么鬼?

索性把芯片经662K(生成3.3V基准电压)连接V+处,以及连接负(地)的箔线也割断。吊诡的是D2正极(黄色箭头所指)电压又升到8V了,带载和手机充电试验反而不如割前,重回最初的状态。这面已将无字芯片与电路的连接彻底脱离了,难道是双面线路板,芯片下有过孔从啥地方取电?

除锡,准备取下电路板

背面没有线路,更没过孔呀!D2正极处测得的电压,不明就里,只能朝“感应电压”这个筐里装了,可手机充电表现变差是什么原因呢?

去掉保险和AC引线

PTC烧烤板温度不够,勉强取下无字芯片(无铅焊锡)

透光确认,从输出电解而来的飞线+、-焊点,DC+只连接USB+,DC-还剩红圈里一段没割断

芯片已摘除,把这段线也割了,再把D+D-焊连,看看到底如何?!这时D2正极的电压已降至4V多,还是比实验前的1.8V高出不少,虽然不知道怎么感应的电压,但老白无解,也只能跟着附庸“感应电压”说了

问题是这样彻底改了以后,基本没有任何起色,见图。空载电压

带载表现

手机充电,比最差时的0.7A貌似好那么一点点,还是不如第一次割线(见前述,只割断芯片供电的取电,和芯片对431的反馈)后的1.13A。也许一切观察结果皆系偶然的误差。

老白能力捉肘,要么有空把输入、输出电解换了再试试,其它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地方限制了这个充电器的输出能力,望大神出手指教,谢谢!
谢谢你路过!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782

网友:
加粗布线,修改电压采样点,增加电压采样分压点滤波电容。我猜的,话说这应该是寨的吧

网友:
LZ已经玩转充电头了

网友:
这不是oppo原装头

网友A:
手机充电协议控制是非常复杂的,bc1.2协议里 usb d+ d-悬空即sdp模式 最大为500ma,所以手机接入这类充电头充电电流被固件限制在500ma以下,为了不意外损坏小电流充电头。d+ d-短接(注意必须悬空)即dcp模式 可触发小于2a的输出电流,有的安卓手机d+或d-单独接个上拉也能进入dcp模式,所以拆掉识别芯片供电d+ d- 还是在路的,会受识别芯片影响,碰巧进入dcp也不是没可能。关于悬空短路d+ d- 是一定另手机进入dcp模式的,但是前面说了,手机充电协议控制非常复杂,即便进入dcp也要实时检测充电头端电压,如果预计假设1.3a dcp默认电流充电,会先通过一个脉冲负载电流检测充电头输出电压掉落情况,如果符合要求则保持预订电流,跌落过大(或减小瞬间负载测电压升高,两种方式,检测电源外特性)则降低恒流值充电,起到保护外特性差的充电头的作用,也是为了安全性考虑,不然一视同仁,遇到山寨充电头,也来个小马拉大车充电头会boom的。这就是手机哪怕插到一个1a充电头上,那个充电头也不会炸的原因。老哥的充电头看测试显然外特性很差,压降较为严重,则手机降低充电电流来充电。详细的,老站有我一篇帖子 专门分析测试手机不同情况下充电协议流程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充电头我也从论坛买了两只,确实不带载,0.1A就保护了

网友:
这充电头貌似有协议判断的

网友:
这几个充电头能玩这么久,值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有两只这样的,围观大婶吃螃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充电协议控制是非常复杂的,bc1.2协议里 usb d+ d-悬空即sdp模式 最大为500ma,所以手机接入这类充电头 ...

问题解决了,简单问题被我想复杂了,下篇详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简单问题被我想复杂了,下篇详述吧

期待后续,刚才两只都换了新的431也没有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简单问题被我想复杂了,下篇详述吧

嗯 短接后还得充电头输出能力强手机才会设定到一个较高的充电电流,有问题或者外特性差手机都会降额使用,包括充电线内阻都会影响电流判定,很早前测过一个台电平板普通dcp模式都会有三档电流,不同性能充电头有不同充电电流,而且实时调整~

网友B:
这种高仿品一般使用一个5V2A或3A的电源(有一定冗余),在输出端加一破解芯片,实现VOOC闪充,所有不需要原装线就可以实现VOOC闪充,可参考坛友kyhwhb测试帖 高仿“OPPO 5V/4A充电器”简测,型号AK779。后期有不少坛友收到的都是这种高仿故障品,空载电压正常,带载后电压低至4V左右,还不如楼主这个无输出故障的。如果去掉闪充功能,做为一个普通5V电源,不知道去掉那个无字芯片板上的D1是否就可以。楼主愿意的话可以使用负载测试一下,不要使用手机测试,手机有充电识别。要是使用手机测试的话,可将D+脚断线,短接D-脚再测试。

网友:
还好我的两个也是带载差,但是更换了431之后都满血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仿品一般使用一个5V2A或3A的电源(有一定冗余),在输出端加一破解芯片,实现VOOC闪充,所有不需要原 ...

1. 帖子倒数的第4图,就是用负载仪测的,4.8几V(仍视为正常电压下),输出可以到得了1.3A左右。电流再加,电压迅速跌落到4V一下,一直可以加到3A左右,电压不怎么变化。再调负载仪试图增加电流,输出的电压、电流稳定不变,也不启动保护。证明充电器带载能力与它的体积、主要硬件能力严重不符。
2. D1的前端,从变压器的次级引脚处,即输出整流二极管的正极取电,D1整流、后方滤波,还有个分压电阻网络,在分压点接个电阻注入无字芯片的6脚。看结构,像是检测次级绕组输出电压信号的。
3. 帖子后面(见图),已摘掉芯片,短接悬空的d+d-,只保留输出电解的+-与USB+-的对应孤立连接(相当于整流、滤波后直驱负载),测试结果仍如第1条。

实测验证过,你标的VOC实际上是D-。你标的D-,实际上只连通外露的U插口舌片外沿中间的一小片金属(仿品使用了专用U口),于电路处于绝缘、无关状态。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782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帖子倒数的第4图,就是用负载仪测的,4.8几V(仍视为正常电压下),输出可以到得了1.3A左右。电流再加 ...

谢谢指正,USB脚位是参考坛友kyhwhb帖子大体判断的,板子上有脚位标识,不过,和你这款不太一样。高仿“OPPO 5V4A充电器”AK779GB同步整流CLR6219芯片短路

网友:
只能等你下篇了,我一个已经被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