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行车记录仪电源适配器5伏1安

楼主(2019-06-19):
(图片)

网友A:
感觉达不到标称的

网友:
谢谢分享,电感挺粗的,就是板子质量一般啊,等牙膏

网友:
应该山寨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达不到标称的

5V 1A还是很容易达到的吧,电感都那么大

网友:
看电感的线径1A肯定没问题,板子断了,这个位置受力比较大,估计不会结实。看样子空间不小,完全可以装下3R33。

网友:
打孔用铜线加固一下

网友:
我爸买了个行车记录仪,配的这种点烟器头把他车点烟器接口烧了,还试过搭铁都失败,这种不敢用,不敢用。。。

网友:
磁环的,电流应该不小,可以测试一下看
牙膏还没到

网友:
接骨接偏了点,要变瘸子的

网友:
修过两个一样的,待载能力还不错。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好像少了保险管

网友:
谢谢分享。。。。。好山寨的车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