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北京奥迪A6L水温高故障频发如何解决

楼主(2019-06-19):
夏季行车易发生水温高怎么破?奥迪A6L水温高到店检查,节温器损坏导致的水温高维修换件。
大体上容易引起水温高的几方面就是散热不良、水泵、节温器、防冻液这几块了。

1.水箱缺水。发动机是通过水冷的方式来降温,虽然水箱里的冷却液消耗的比较慢,但是也有消耗,有些人没有检查冷却液的习惯,水箱长时间缺水,导致水温高。
2.节温器故障。有些人开车没走几公里就发现水温升高,也没有发现哪个水管有漏水的地方,像这种故障可能是节温器打不开,汽车冷却系统不能进行大循环,导致水温高。
3.水管漏水。开车过程中发现汽车有漏水的地方,检查是水管老化、破裂漏水,这种情况相对来说容易发现,到维修店更换相应的水管即可。
4.水箱散热不良。有些车主直接用水当作冷却液,长时间使用水做媒体会导致发动机及水箱内产生水锈,水箱散热不良导致水温高,想要解决这种办法是把水锈先排除,然后清洗或更换水箱。
5.水泵故障。水泵是汽车冷却系统的核心,现在汽车用的水泵大多数是叶片式的,长时间泵水后叶片会打磨掉,水系统不循环水温高。
6.缸床垫变形。有些车主反应汽车水温高,但在实际用车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有漏水的地方,另外水箱内的冷却液消耗的比较快,这种情况是发动机缸床垫变形或破损导致少量冷却水进入发动机燃烧,所以会出现汽车行驶一段时间后水箱缺水,水温高。
7.电子扇故障。汽车水箱内的热量通过电子风扇转动来散发出来,如果电子扇不工作热量散不掉,汽车水温肯定会升高。
8.传感器故障。汽车上的水温传感器控制水箱电子风扇的运转,如果水温传感器有故障,没有信号启动散热风扇,水温也会升高。
9.线束故障。汽车上的线束是整个汽车的神经,如果线路有故障也会间接导致水温高。

这辆车通过电脑检查得出的结论为节温器故障。更换节温器配件这款节温器位于发电机后部,所以先做的就是将防冻液放掉,拆下发电机。发电机取下后就能看到节温器了,节温器依靠两颗固定螺丝固定,取下即可。将节温器拆下更换。将新的节温器安装、试车水温恢复正常。

北京安驰畅达是一家大型汽车修理厂,主修保时捷、路虎捷豹、宝马、奔驰、奥迪、斯巴鲁等车型, 本车行维修保养价格比北京4S店价格便宜50%-70,到厂维修免费体验原厂电脑检测,可关注安驰畅达公众号了解更多优惠活动。

网友A:
塑料节温器,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节温器,厉害!

胶木配件

网友(2021-09-04):
节温器应该藏在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