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闲着没事做了一个微型音乐频谱

楼主(2019-06-19):
材料准备:STM32F103C8T6 , 5532运放 ,0.96寸的彩屏液晶屏1片
思路:MCU做音频采样,运算,驱动液晶,IO口富裕,用8080接口驱动LCD
1.双声道采集;
2.带宽覆盖完整的50-20khz段;
3.彩色显示分辨率128段,64级电平指示,动态范围不低于或超越目前市面能见到的最高指标;
4.超小,微型

开始画电路图

画PCB

开始编程
编程思路是这样的:
要显示20-20KHZ的频谱范围,采样率必须要大于最高采样率的2倍,设定在40KHZ。为了减轻CPU的负担,充分利用好ARM内部的资源,需要使用DMA对音频进行采样,目前采样256点,采样定时器使用TIM2。DMA数据满后触发中断,再计算FFT。
接下来要驱动LCD,由于IO富裕,所以使用8080并口,LCD是16位真彩的,使用RGB565格式发送。
最后做成的是这样的
最后做了个小时钟,在没有音乐时显示时钟
装机

网友:
高手,这么小也可以做出来

网友:
高手~~ 紫薯布丁

网友:
高手叫技痒,手残才叫闲

网友:
超赞!!!!

能编程的,都是大神~~~

网友A:
等大神出套件,自己玩不来

网友B:
这个成本多少啊?T宝上有卖成品40多嘞

网友C:
有个钮扣电池是干嘛的呢,保持时钟的吗?

网友:
发烧友高手

网友:
能用二代U盾改出来吗?

网友D:
和大神讨论一下,对于音乐频谱分析一直有些疑惑,20~20Khz的音频信号,你采样基频是多少?采样256点,好像分析不到20Khz的信号频段吧?
如果要准确分析20Hz信号那么基频就要设置到20Hz,要分析20KHz的信号就是要分析20Hz信号1000倍频,分析的频点步进是20Hz。如果以20Hz为基频进行采样话,采样256点,也就只能分析到128倍频点,分析不到20KHz信号频段。
请大神指教一下您那边是如何处理的?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成本多少啊?T宝上有卖成品40多嘞

成本:PCB板0.9 ,3个IC :10.0,屏:12,电池:1.0,无源器件:3.0,贴片:1.0,装屏人工:2.0
编程开发画板和作废的都不算
小批量干成本38元 挂淘宝标45.对标我之前的OLED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钮扣电池是干嘛的呢,保持时钟的吗?

断电时钟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大神出套件,自己玩不来

模块已上架。X宝搜  彩色音乐频谱

网友:
会单片机的就是会玩

网友D:
采样率40KHz,采样256点,那么计算出来的分析基频是156.25Hz,步进156.25Hz,分析不到20Hz的低频频段呀?不知道大神是如何处理的?加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大神讨论一下,对于音乐频谱分析一直有些疑惑,20~20Khz的音频信号,你采样基频是多少?采样256点,好像 ...

要分析20KHZ的音频,需要至少采样频率达到40KHZ,也就是最高频率的1倍,就是至少两个数据作为方程的因子来推导。我使用的是定时器,设置在40KHZ上,定时器不触发中断,但他会触发DMA中断,每个周期,DMA+ADC都会在音频中采样256点,这个采样几乎是瞬间完成的,其实最好是到下一个采样开始前线性分布完成,但是因为单片机很快,一般完成时间很短,但基本不影响采样数据的真实性,每秒钟触发4w次,每次256个数据,每个数据是16位长度右对齐,将这个数据代入FFT函数即可更正一下,实际上没有做到20HZ. 应该是156HZ,实测也是在150HZ以上才会有反应,到19KHZ左右逐渐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样率40KHz,采样256点,那么计算出来的分析基频是156.25Hz,步进156.25Hz,分析不到20Hz的低频频段呀?不 ...

对的,实测也是150HZ以上才会有反应的。

网友:
不是批量也赚不到钱,你应该还有其它职业,不可能整天守淘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