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 m6400刚才好好的再一开就不认硬盘

楼主(2019-06-19):
我的m6400刚才好好的再一开就不认硬盘,光驱,大白菜起动盘能正常起动.系统内硬盘没了.拆下硬盘装其它机上全部正常.拆下主板又没见烧件各种电压正常.先闻有焦胡味,又没见烧另件.朋友说南桥?北桥烧了.请问本坛高手,大神能帮我修好此爱机?

网友:
我觉得不像是南桥还是北桥烧了。因为光驱和硬盘都是sata接口,如果是南桥或者北桥烧了,光驱应该也识别不到了才对。

楼主:
请问本坛高手,大神遇到过如此奇怪问题?请教bios如何拻复出丆设置?查看了一些先辈帖子出问题前确实是出了RHLC阵列提示,亮度变亮了可是进BIOS设回还不行!原11A自己升到13A半月以来都正常,买了坛内深圳192GSSD盘,WIN764位深度系统.才几天就这样.换机械盘也不行.小白请教bios如何拻复出丆设置?

网友:
没事别乱升BIOS,我有一台17寸笔记本就是手痒升级BIOS完蛋的。

网友:
建议你设置好固态硬盘做系统盘,dell的笔记本装固态硬盘够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本坛高手,大神遇到过如此奇怪问题?请教bios如何拻复出丆设置?查看了一些先辈帖子出问题前确实是出了RH ...

不会看英文?拆主板电池一分钟再装上

网友:
不是bios,就是南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