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一台雷击的户户通机顶盒

楼主(2019-06-19):
接修一台雷击的处处通牌的户户通,通电无反应。
保险丝没有断,电源芯片外观完好。

绘出电路图:

300V正常,3路输出电压都是0V。
测量电源芯片供电的②脚电压是0V,断电,测量②脚对地阻值为0Ω。
找出几台收来的户户通,可是电源芯片与这个机子不同,无法代换,
也不能直接代换电源板。
去某宝购买,既要花钱又要等几天!
还好,我的收藏不少
从一大堆各种电源板中找到了一块:

电源芯片PS6228D各个引脚的功能,与YS2354完全相同,用不着另外去购买了!
拆下PS6228D,换到机顶盒上,开机:

网友A:
楼主还有一项兼职——算命的,因为会算到户户通板子会坏掉,所以提前预备收藏了。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你头像是淘宝模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有一项兼职——算命的,因为会算到户户通板子会坏掉,所以提前预备收藏了。 ...

收了好几十个电源板,这次派上用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你头像是淘宝模特

你在淘宝见过?
分明是京东的模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淘宝见过?
分明是京东的模特:

淘宝也有她

网友:
有时候在路测量也不会蛮准,这次直接在路测对地阻值0,看来有点点小运气

网友C(2021-01-19):
YS2354好像跟OB2354是一样的,只是生产厂家不同。YS应该是不出名的小厂,所以故障率也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YS2354好像跟OB2354是一样的,只是生产厂家不同。YS应该是不出名的小厂,所以故障率也比较高。 ...

雷击导致的故障,不能责怪Y2354。

网友D(2021-08-25):
这个电源我设计的。后边换成YS2354A了,引脚定义是独家专供,市场上都没得能替代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我设计的。后边换成YS2354A了,引脚定义是独家专供,市场上都没得能替代的芯片。 ...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我设计的。后边换成YS2354A了,引脚定义是独家专供,市场上都没得能替代的芯片。 ...

你这是想把自己的路堵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