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垃圾堆捡的小风扇

楼主(2019-06-19):
今天出门扔垃圾,眼角余光瞥见有个小风扇埋在下面

回宿舍开机,没反应
一般情况电池 没用+开关坏了。继续拆

两个开关都没用了,手边没有这个大小的开关,本着废物利用的精神拆开打磨一下

装好。打磨过的用不了多久,像这种铁的没多久又要生锈了。继续上电,没反应,顿时心凉半截,测量电机端断路,白忙半天
准备放弃 但有点不甘心,于是把电机也拆了
清洗一下换向器有两个明显的断环,还好线圈没烧,不然真就白忙了
把底座的铜片向上提,绕开断环,装上,成功修复

风扇自带小灯,通电不亮,初步判断有灯珠短路了
灯环是两半拼接起来的断开另一半上电,全亮。看来问题出在另一半上了。吐槽一下 这种贴片LED贼难拆,尤其是手里只有烙铁的时候几乎是拆一个碎一个

还好运气不错,第二个就是短路的那个
找一个废板子拆了两个换上去
又找了一节上次换下来的18650装上,修复完成
总体来说这个风扇除了外观其他都只能算一般般,是合放桌面当个摆件

网友:
这个放在桌上吹焊接烟雾不错

网友:
电刷片应该缩短或伸长一点,不然会磨出洞。

网友A:
有刷电机,转不多久,又磨坏了,换个无刷的,能用的长久

网友:
只有烙铁的话,弄个金属套筒把前端套上,开个孔接个软管,用散热风扇吹风,可以当个热风枪来用

网友B:
看着像是九几年的6厘米直径,电镀金属反光玩具鸿运风扇的加强版,增加了角度调节和灯光,两节五号电池变成铅酸等。换无刷电机方案最好,但是内转子细轴的无刷难找,只能找个旧的小电脑风扇,切掉外框固定扇叶总成,顺便改锂电池充电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转不多久,又磨坏了,换个无刷的,能用的长久

总感觉无刷的声音太大了,有刷的声音要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九几年的6厘米直径,电镀金属反光玩具鸿运风扇的加强版,增加了角度调节和灯光,两节五号电池变成 ...

现在无刷调速风扇9.9包邮还送电池,自己改成本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无刷的声音太大了,有刷的声音要静一点

成本最低那种无刷电机确实噪音大点,其实就是震动

网友:
修好了可以拿来泡妹子

网友(2020-07-05):
成本最低那种无刷电机确实噪音大点,其实就是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