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Lenovo G50-80m笔电换主板一次成功

楼主(2019-06-19):
  前面发帖:拆检一台Lenovo G50-80m笔电,有元件烧毁,怎么救?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093。拆开发现主板烧了某个元件,回天乏术,昨天撸到了新的主板,看能不能换板成功?
  这块板是我嫌贵不忍同学等不及了,自己上TB撸回来的。对比下留意红圈处是烧毁的元件,右为旧板,左为新板:

翻过来,右为新,左为旧。新板多了一张黑色的绝缘贴纸:

主板型号在贴纸下:

对比下旧板型号,一模一样:

再重点对比下烧毁处:

这个就是烧毁的元件,原以为是场管,这个是什么鬼?

这是保修标签:

第二天刚好不用搬砖,开拆(装)。先是上导热硅脂:

上够够的:

上回散热器:

准备把主板装上C壳:

正面装好了:

回装风扇前先清灰:

很快回装好,开机,正常:

这是最顺利的一次装机,说明俺的拆机技术上了一个层次了,总算给帮帮团长了一次脸了。感谢坛子,感谢坛友,
最后还想问问大神,那烧掉的元件是什么芯片?为这块芯片可花了七百多大洋呢。

情缘巴士站

网友:
一颗MOS管而已

网友A:
这种导热硅脂就不要用了吧!至少得7783D,不然风扇声音大。

楼主:
我原来也猜是场管(主帖中有说),可是烧成那样,不仅型号看不清,连底板都碳化了,铜箔、过孔(如果有)都没有了,如何恢复?反正我是没有那金刚钻。弱弱的问下,你这0主题居然是数码2段?难道光回帖看帖不发帖,我跟你可是刚好相反了,新版后我基本是发帖不看帖了,因为很多大神都不发帖,难得一见有营养的帖子了,悲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导热硅脂就不要用了吧!至少得7783D,不然风扇声音大。

这是原装的风扇,导热硅脂有何问题?我一直都在用它修机。7783D又是什么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原来也猜是场管(主帖中有说),可是烧成那样,不仅型号看清,连底板都碳化了,铜箔、过孔(如果有)都 ...

我这全在老站呀。老站我是专家级别过来啥都没了。要修的话也不是很难 那个位置基本没有信号线 可以打孔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全在老站呀。老站我是专家级别过来啥都没了。要修的话也不是很难 那个位置基本没有信号线 可以打孔处 ...

不是吧,我在老站是棒棒糖过来还是棒棒糖呀。就是人气少了很多,不知是不是因为改了名,还是因为大家的定位都高了,对我这种小白帖子不屑一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