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大家认为华为的鸿蒙系统能成功吗?

楼主(2019-06-19):
如果没川普搞这一出,估计悬,让你花几大千去尝试个新操作系统,应该还是会迟疑。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说不定了哦,期待ing!

网友:
手机系统好说,关键是配套的软件生态不好建立

网友:
既然支持安卓软件问题应该不大,普通用户体验不到差别的话就能行

网友:
如果完全兼容,速度更快,没有理由不成功,以后全家坚定华为手机了!

网友:
麒麟系统用过吗。

网友:
其实我感觉是另一个阿里云OS。完全兼容安卓应用

网友:
接下来就是攻防战了,安卓不断封堵,鸿蒙不断突破,最终要形成华为生态圈,兼容就像模拟器,总是有性能损失的。

网友A:
花好几千尝试个新系统,这种事在我这边不是一两次了,安卓才出来的时候,还很少有人用,都是用塞班、WM和类似塞班S40的MTK-UI,我就卖掉了我的N97mini买了个HTC G4,刚开始这个系统是挺难用的,BUG又多,慢慢的还不是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鸿蒙系统我也愿意试一试,但以以往的经验,这个系统才出来,问题肯定有,就看严不严重。反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二楼说的生态问题我也表示赞同,希望开发者能把现有的软件去移植适配这个系统,生态链慢慢的做起来,而不是去兼容安卓软件,个人认为这并不是最佳的选择,黑莓Z10搭载的BB10就是个教训,当时BB10这个系统刚出来,采取转换器,将安卓的软件转换成BB10专用的格式,安卓的碎片化问题本来就挺严重的,软件适配本身就有问题,BB10这么一波操作各种BUG就出来了,不同于以往,黑莓的软件很多都是移植JAVA应用,能适配的很好。以至于黑莓后来直接放弃了自家的系统,开始用安卓.......

网友B:
我不同意楼上的观点,不兼容更难活下来,兼容,但更好用才是活下来的根本,而且APP作者可以用华为的优化器优化后更好的兼容鸿蒙系统,这样又领先一步,再加上现在的天时地利人和,鸿蒙会先活下来然后很快蚕食安卓的市场,如果安卓不能很快突破,那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好几千尝试个新系统,这种事在我这边不是一两次了,安卓才出来的时候,还很少有人用,都是用塞班、WM和类 ...

生活就是不断尝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同意楼上的观点,不兼容更难活下来,兼容,但更好用才是活下来的根本,而且APP作者可以用华为的优化器优化 ...

不同意可以,但你先看清我的意思,我说是来开发者去移植安卓和应用会更好,不是说完完全全做个新的出来。不懂?就像安卓移植iOS独占应用一样,底层还有运行环境的代码都要改的。不是去用某些转换器之类的东西,直接兼容安卓APK安装包,移植和兼容这两个概念,区别还是挺大的,你系统玩多就会发现,历史上直接兼容而不是移植安卓程序的米狗和BB10因为各种问题,都算是死翘了,还花了制造厂家很多钱和精力,吃力不讨好。这么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那,你觉得还有第三个系统会掉这个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同意楼上的观点,不兼容更难活下来,兼容,但更好用才是活下来的根本,而且APP作者可以用华为的优化器优化 ...

还不明白我直接跟你说移植和兼容的好处和劣势在哪?移植安卓的应用优势相当于开发者只要修改代码,UI那些还是跟安卓版一样,在鸿蒙系统上使用不但不会增加学习熟悉操作成本,运行也更加稳定,后期更新维护更方便,鸿蒙系统的应用商店肯定也会有审查机制,合格后提供下载路径,后续还有APP OTA升级的服务。但缺点就是开发者是不是真的对这个新系统感兴趣,愿不愿意做,有这个未知风险。

兼容安卓可能需要用户使用转换器或者华为手机内置“两套系统”,对于开发者来说省心了,他们只要做安卓的应用就可以了,不用刻意管鸿蒙那边,但是安卓程序的APk安装包是可以下载到历史版本的,一些人不小心下载到了老版本的应用是不是能运行、排版是否错位,功能是不是完整也都是未知的,新版的也是如此。最关键的兼容安卓就意味着用户可以自行安装未知来源的应用程序,这点有些人可能觉得是件好事,但对于大多数用户的安全性而言,一个不受官方的应用商店认证的应用安装在手机上,本来安卓的应用权限流氓就特别多,再这样更是雪上加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可以,但你先看清我的意思,我说是来开发者去移植安卓和应用会更好,不是说完完全全做个新的出来。 ...

安卓APP不需要移植就可以用在鸿蒙系统上,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鸿蒙系统还有配套优化器可以优化安卓APP,使软件更精简,速度更快,可能是直接修改底层接口对接鸿蒙,华为现在还搞了个软件产业园,扶持创业和原创者进驻,这都是应对措施,如果安卓APP在鸿蒙上的表现和安卓差不多,最起码国内就有很多人支持鸿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卓APP不需要移植就可以用在鸿蒙系统上,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鸿蒙系统还有配套优化器可以优化安卓APP,使 ...

那就是黑莓BB10那种喏,反正我是不看好这种解决方案,一是有失败的案例,而且并不是比一台真正的安卓机流畅多少,对于消费者来说花费可能会更多。二是再厉害的“优化”软件本身也是会吃性能的,除非华为有在硬件上能解决这点,因为之前MEEGO、BB10那些都是没有去尝试去做这方案的工作,而且纯粹的做软件上的“兼容”
既然是直接修改底层接口去对接鸿蒙OS,作为一个用户而言,更希望这个工作在移植里进行,说白了,其实要做的工作没有变,都要为APP去适配新的底层接口,只不过是进程的先后、用户得到东西不同的问题,但优缺点刚刚已经说了,起码移植不是全部让用户去测试,软件的来历、版权也没问题,用户买到手机在它的应用商店里下到的都是厂家开发者测试过 100%能用的,说的难听点,安卓手机有个时候都不兼容自己的应用,让一个新系统能100%兼容那基本上不可能,这时候走这步棋太冒险了,毕竟隔壁中兴也准备推新系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黑莓BB10那种喏,反正我是不看好这种解决方案,一是有失败的案例,而且并不是比一台真正的安卓机流 ...

鸿蒙其实是备胎,华为是准备在5G全面上市时推出的,这套系统主要是为5G的高速低延迟的网络速度来开发的,现在市面上的系统都不适应,而且不知道谷歌和苹果是否在开发5G系统,所以华为准备到时再推出鸿蒙,没想到谷歌竟然想打压华为,没办法,只能让鸿蒙提前出世了,而且,鸿蒙是基于电脑,机顶盒,平板,车载,手机等多平台的应用系统,生存力将大大增加,兼容安卓是没办法,方舟优化器才是杀手锏,这个优化器的名字就知道,方舟是拯救,估计这个优化器就是针对安卓软件对接鸿蒙的底层接口的自动或半自动的优化,来达到简单移植,毕竟鸿蒙和安卓都是基于linux开发出来的,所以,我很看好鸿蒙,也会支持的,估计以任正非的战略观,估计早都考虑到了,鸿蒙出现后的各种应对措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鸿蒙其实是备胎,华为是准备在5G全面上市时推出的,这套系统主要是为5G的高速低延迟的网络速度来开发的,现 ...

战略那些都是题外话,说的难听点不是我关心能决定的事。我是想用这个新系统,最近也才把备用机索尼XZ1换成华为P30 Pro,以现在这台手机运行安卓的表现来看,我不担心华为不能完成鸿蒙,只是好奇安卓软件现的现状比较混乱,它未来的新机新系统它是以什么方案去运行安卓系统的程序。是用优化器让用户去安装的他们想要的APK,更加自由?还是直接让客户下载已经优化好,100%能运行的,稍有限制但比安卓稳定?两者各有各的好处,坏处也显而易见,就看华为那边怎么解决了,不过从目前的状态来看,两者同时存在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战略那些都是题外话,说的难听点不是我关心能决定的事。我是想用这个新系统,最近也才把备用机索尼XZ1换 ...

华为公布的消息来看,是用户随便安装安卓软件就行,优化器是针对开发者的,这个还有个小套,就是别人用优化器优化后的软件,性能提升了一大截,你不用,你就落后了,所以,你也得用,用习惯了就丢不掉了,毕竟鸿蒙也是linux基础上开发的,底层代码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对安卓APP的应用效果应该不差,据华为放出的消息,安卓APP在鸿蒙上的运行效果比在安卓上快了大概20%-30%,再加上国内的支持,还有跨平台的支持,华为这次是谋定而后动的,不过有点提前了而已

网友:
没用过,也不懂,不瞎B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华为公布的消息来看,是用户随便安装安卓软件就行,优化器是针对开发者的,这个还有个小套,就是别人用优化器 ...

我不关心它能快多少,能带来多么超凡的体验,才起步的系统都要以稳定为主,走路都走不稳,就想着跑,请参考BB10。还是接着我第二次回你的那条帖子那个话题再联系到你回我的这条说起。

单从优化器和软件来源本身来说,允许用户随便安卓的软件那,从法律上对此的含义又不同。这么说吧,每个APP的服务协议里差不多都有这么一条:【对本软件进行反向工程、反向汇编、反向编译,或者以其他方式尝试发现本软件的源代码。通过非XX开发、授权的第三方软件、插件、外挂、系统,登录或使用本软件和/或本服务,或制作、发布、传播上述工具】。我虽然相信以华为的实力,搞定一些软件大佬,日常应用肯定是没压力的,甚至还能为鸿蒙OS创造新的软件环境圈,对于现在的华为来说不是件难事。但就怕鸡蛋里挑骨头的那些小公司。如果他们认死理,认为这是逆向工程、重新编译他们的软件,迎接的只有苹果那样无休止的天天和小公司们斗嘴。

这个优化器如果是交给开发者使用,对版权和发行商而言,算是合法“移植”,就算优化器内置在手机里,对自家程序进行优化,这无可厚非是件好事,最起码稳定,甚至还强过本身安卓系统运行。应用访问权限问题乱象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估计最后还是会有两套模式,自己的APP商店肯定是有的,但是自由安装安卓系统上的肯定会有一定的限制,总不能让用户去提取原来手机上的手机厂商受保护APP安装在鸿蒙系统和手机上吧?

所以,说了这么多,其实你的部分观点我是赞同的。但很多东西不是看表面的数据,就像安卓的应用市场环境不同于iOS象牙塔式的发展,本身就很复杂,各种可能性都有,我只不过想把好的一面和可能带来坏的一面都说出来,找到一个平衡点罢了。有些办法光看字面意思觉得很不错,但实施起来困阻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关心它能快多少,能带来多么超凡的体验,才起步的系统都要以稳定为主,走路都走不稳,就想着跑,请参 ...

方舟优化器已经推出有段时间了,是给开发者使用的,至于鸿蒙,现在都是猜测,等上市再说吧,现在好像在百万部手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