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2246en msata4贴板颗粒顺序求助

楼主(2019-06-19):
版型如下图:
主控面

背面

短接后如下图:
这个红色颗粒的ce掉了一个想找出来补焊下看看

另 这个板子土狗跳线在哪?

网友:
颗粒都满帖了,还存在啥顺序?要不是没有焊好,U11位置的颗粒重新取下加焊;要不就是一个DIE坏了,把U11和U14的颗粒换换位置,用屏蔽CE的固件去屏蔽CH3的CE2, 缺容量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