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家里不跳外面跳闸?

楼主(2019-06-19):
   电表有一个10户家庭共用的一个漏保,然后电表下面每家都有个漏保,家里还有个总漏保,楼上楼下单独个分出来一个漏保,现在合上楼上的漏保,就跳总闸是咋回事,那么多漏保不跳为什么跳那个最大的10户家庭共用的,那玩意好像个A4纸那么大,得多大的漏电才会跳那个最大的

网友:
我们这边也遇到过 差不多一样的情况  五六户总进线有个大的空开,然后分到每家电表下有个小空开,空开进屋后,又有空开(我家是这样的,就不知道别家进屋有没有空开)经常出现,小空开不调,大空开跳的情况,把打空开推上去又好了,过几天总的大空开又跳了,找到负责这边区域的电工,老是说我们这几户入户的有问题,可是小空开都没反应呀

网友:
可能大的带漏保 入户小的是纯空开

网友:
难道是那个总漏保更灵敏,动作电流更小?

网友:
会不会就是这个开关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几户的漏电电流加起来就会导致跳闸

网友:
漏保怎么可以共用呢,你说的是空开吧,我的电表箱和强电箱里面都是C40的空开,平时就跳电表箱里面那个,最近把电表箱的空开换掉了然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主要原因是用户家里的地线问题  比如常见某户地线和零线发生连接这样家里的空开也会跳。如果家里的地线和供电系统以外的地线发生连接就会引起调总空开,比如闭路电视系统接地通过屏蔽线到电视机和供电系统地线连接。只要不是漏电引起 就是地线问题。

网友:
火线对地漏电会跳大的,还有就是
家里的空开安数比外面总开的还大,试着把家里的换小点。

网友:
找个摇表摇零线!与到过好多都是零线接地

网友A:
漏保开关
好像不论大小都是漏电大于30毫安就脱口保护吧

网友B:
总开关不要漏保,用空开,
你现在总漏保比家的质量好,更灵敏或者家里的根本是假的漏保,只是空开

网友:
漏保没有合用的吧,合用的只是空开吧

网友:
也发生过几次,维修插座后,合上家里的空开,没电,一看是楼下入户的空开跳闸了,以前换大了家里的空开。。

可能只开了冰箱等几个电器,也就千瓦级。偶尔会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开关不要漏保,用空开,
你现在总漏保比家的质量好,更灵敏或者家里的根本是假的漏保,只是空开
...

关键是房屋设计的有总漏保空开 ,没人敢去换掉他。责任担不起!假漏电空开以前见到过 现在基本没有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漏保开关
好像不论大小都是漏电大于30毫安就脱口保护吧

电流大的空开 漏电保护电流不一样 跟型号有关

网友:
还有一个参数,动作时间,外面那个更快的话,同时达到动作电流,快的先跳了,慢的就不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流大的空开 漏电保护电流不一样 跟型号有关

不对吧,工频下通过人体的电流与电流在人体中的时间的乘积应该小于或等于30mA.s,通常认为这样才不会发生危险。要是电流大的空开漏电脱扣电流就越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上级空开与下级空开之间发生人体触电事故,而漏电电流大于30mA.s却小于上级大空开漏电保护电流,这样大空开的漏电保护就失去了意义。不相信就去某宝看了下,还真是空开越大动作漏电流越大。这样有意义吗?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工频下通过人体的电流与电流在人体中的时间的乘积应该小于或等于30mA.s,通常认为这样才不会发生 ...

我说的是大电流空开就是上百安培电流的,一般就是指三相带漏电的大空开 漏电动作电流有好几个挡 有的型号还是可以自己调节动作电流,一般都是当总开关用 。30MA漏电都是家里用的。要是把总开关电流也弄成30MA 估计用户得疯掉

网友:
那个灵敏跳哪个?另外入户的不带漏保就是热保护。还是看谁灵敏跳谁。
另外带漏保的优先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