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次修复上次修复后的再次炸机的电车充电器

楼主(2019-06-19):
上次炸机修复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16281&extra=这次又炸了 不知原因 可能是风扇不转了热死的?
3842 mos mos脚的大电阻 3842周边电阻 3842通mos一路的所有元件炸光了

看看 这惨烈

那个和电阻并联二极管是啥来着 快恢复吗 查了资料推断是什么型号 拆料板上的

上次更换的电阻 又炸了

看看炸黑了 脑瓜壳炸没了

天灵盖 和旁边电阻都炸了

拆机mos 脚短 网线接脚

料板

更换好了

发现风扇不转 不会玩这个风扇电路 直接负极接公共地好了

拆机mos接脚

换下来的 还有几个贴片找不到了

完结

网友:
光发帖不解释

网友A:
艰苦朴素,不穿汗裤!

楼主:
已经添加了说明 主要懒得打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艰苦朴素,不穿汗裤!

纯粹是闲的没事干啊我 充电器是有的用 就是不喜欢有坏的在手里 这个好像是4832的 顺带手吧另一个以前拆件的坏4820的也修上了 然而我的车子是4812的 这都用不上 哈哈

网友B:
炸得真惨,电源修起来挺考验耐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得真惨,电源修起来挺考验耐性的。。。

是的 修那个被我当料板的4820时候 先补齐原件 然后上电打嗝 查百度说是3842周边问题 查了半天没事 又百度 说是肖特基问题 换了几个不行 再查百度说是lm358问题 找半天找一个换上 还那样 又百度 说是后级短路 拆下电容没事 拆下正负极并接的二极管一测 击穿了  估计懂的人直接就去测后级有没有短路了吧 累心 不过痛并快乐着

网友C:
厉害,不过那两LED灯的位置怎么看板子上黑了跟烧了似的

网友D:
mos管质量也很关键 ,n年前帮人修过一个 ,他去市场上买了俩MOS管,换上用了10分钟就炸了,第2个用了两天又炸了 ,后来买了个新充电器,坏的就丢在我这里了。4年前我的充电器丢了 ,我就想起这个坏充电器找了坏打印机电源拆出MOS管换上 用到现在也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不过那两LED灯的位置怎么看板子上黑了跟烧了似的

那个是铁锈 这充电器废品站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质量也很关键 ,n年前帮人修过一个 ,他去市场上买了俩MOS管,换上用了10分钟就炸了,第2个用了两天又 ...

的确 现在的元器件质量真的不行

网友E:
放入垃圾筒算了,修它干什么,修好了还会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放入垃圾筒算了,修它干什么,修好了还会炸。

可不能随便扔,修不好留着当料板也是极好的

网友F:
那风扇好像是温控的,有个温度探头粘在肖特基散热片上,不到温度应该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风扇好像是温控的,有个温度探头粘在肖特基散热片上,不到温度应该不转 ...

这玩意不靠谱 容易热死 我记得原来通电就转呀 不管他了 一直转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能随便扔,修不好留着当料板也是极好的

哈哈 是的 只要是电子的东西 到我这都是宝贝 不舍得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