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科(FLYCO)FS325充电式三刀头电动剃须刀(银色) 折腾换电池,最终报...

楼主(2019-06-19):
2012-02-05购的飞科(FLYCO)FS325充电式三刀头电动剃须刀(银色)

折腾换电池,最终报废。。。
上图

开拆。。。

电机。。。

电池。。。

主板

5号没有,只能换7号。。。。

拆电池。。。

换上新的。。。

检查没问题,装机。。。

完美修复/。。。。

欢迎围观、指点,谢谢!

网友A:
标题党么?不是报废你写报废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党么?不是报废你写报废干嘛

装好后,还是用不了,刀锋磨损了,丢了,买新的。

网友B:
刀锋磨损是什么感觉?夹须吗?另外,新的三刀头也很便宜,不到20元

网友C:
再买个刀头呗,想着我的飞利浦X1290刀头也能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好后,还是用不了,刀锋磨损了,丢了,买新的。

晕。那你结尾还写了个完美修复。无语。

网友:
完美修复还丢了?不会买个刀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锋磨损是什么感觉?夹须吗?另外,新的三刀头也很便宜,不到20元

小米众筹新的才39.9,肯定买新的

网友:
这帖子可以媲美悬疑小说啊……报废……完美修复……报废……

网友D:
飞科的电机不耐用,容易坏。

我把一个奔腾的剃须刀电池换成了14500锂电,线路板割开了,只留了充电口、开关,然后用外置锂电充电器充电。效果杠杠的,开始还用二极管降压,后来发现4.6伏直给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买个刀头呗,想着我的飞利浦X1290刀头也能换了!

你的用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科的电机不耐用,容易坏。

我把一个奔腾的剃须刀电池换成了14500锂电,线路板割开了,只留了充电口、开 ...

飞科的我用了八年还没坏。只换了电池和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