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陶炉+不明物

楼主(2019-06-19):
爸说炉坏了。我直拆,目测没事,记录下复原试机,没问题,加热比电磁炉快。传感器3Ω,炉丝20Ω。最后那个是啥?哪用的?

网友:
电磁炉加热更快吧

网友: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网友A:
论热传导肯定电磁炉快,毕竟锅体直接发热。

网友B:
用铁锅不小心碰到发热丝了,会不会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论热传导肯定电磁炉快,毕竟锅体直接发热。

这玩意用完后为了将里面的热量散出,冷却风扇要转好一会才停,相比之下电磁炉顶多分把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铁锅不小心碰到发热丝了,会不会有电

这个貌似还有个面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用完后为了将里面的热量散出,冷却风扇要转好一会才停,相比之下电磁炉顶多分把钟 ...

电陶瓷炉加热效率低
电磁炉多转的那几分钟消耗电量要比电陶瓷流失的少多了

网友:
这个主要是不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