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小米充电器标注奥海科技不知真伪,加工成锂电池充电监测器!

楼主(2019-06-19):
杂物摊收来的小米充电器标注奥海科技2A输出,插电脚已拆断无需无损开壳,
标注奥海科技2A电流不知真伪,

插件元件面,

电容下面还有一个小电容一个插件IC,

贴片元件面,

折叠台灯折叠部分外壳已经折断了,无法改装成锂电了,加装TP5100,

TP5100贴片指示灯拆除,三脚LED灯是共阳极的正好有货,

输出接口55*21加XH2P,

加装电压电流表头加锂电池盒,各种锂电池改装成自行制定的XH接口标准!

网友:
充电头,应该是真的,做工可以.

网友:
建议换一个9V量程的数显表头,可以显示两位小数,有能力的话,尝试改表头的小数点位置,修改表头电阻等。电源应该是正品。

网友:
早期产品,没有固态电容,不是同步整流,方案落后,损耗、发热量大。
有共模电感、Y电容,尚可。

网友:
TP5100,充电速度嗖嗖的

网友:
电压表才一位小数不够啊

网友:
巧了,发现和我的一个爱国者充电头铭牌上除了 把 爱国者 换成了小米 批号不同,其他都一样,型号都一样

网友:
这个是 路由器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