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Vostro V3400拆机维修黑屏不启动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9-06-19):
同事一台戴尔 DELL Vostro V3400笔记本电脑,通电黑屏不开机,具体现象:电源通电后,DC端插头上指示灯亮,但一按开机按钮,指示灯灭掉,拔掉AC电源端后再插上又亮,如此反复,屏幕始终黑屏。
初步分析可能因为主板电源电路有短路,造成电源短路使然。经更换电源适配器,故障依旧,基本得到验证,遂决定拆机维修。
***没想到遇到的第一大难题是:拆机!!!两个人费了9牛&2虎之力,折腾了个把小时也没找到拆开的办法,度娘上也没有相关资料,当天只好休战……
第二天经本人认真观察分析,感觉键盘应该是个突破口,遂尝试把键盘撬起来一试,买想到真的成功了:

声明一下,按钮不需要拆,都是我们走的弯路,整个键盘直接从四个角往上撬起来就行了,注意下面有排线。然后把背面螺丝都拆掉,取掉键盘下的上盖板:

然后终于可以看到迫切期待的机器里面的春光无限了(那酸爽的感觉基本不亚于你去掉你喜欢的女生的……嗯嗯跑题了):

去掉上面的主板,取出下面的主角:

改板除了有电源变换作用外,还肩负了:有线网卡和一个USB端口接入的功能。经检查,确实有电路短路现象,因精力有限,无力细查,遂想到借助于万能的淘宝,最后含邮30元淘得一块二手板,装上后一切OK!交货结帖!

网友A:
短路的话,可以用松香雾法查一下

网友:
通电发热的就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话,可以用松香雾法查一下

已经查到发热的元件,但集成度很高,元件很小,再继续往下查难度较大,且即使查到也不一定有配件,所以用¥换效率,模块级维修解决

网友:
我有一台戴尔9400,刷BIOS黑屏了,唉,原来没事的,就是手痒,刷了BIOS,然后就黑了,现在还丢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