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大功率无刷电机,拆不动了

楼主(2019-06-19):
这个电机拆到这里,下一步这么把定子铁从轴承底座上无损拆下来。

就想这样的。

楼主:
怼不出来啊

网友A:
那个是用胶水粘住的。拆不了。

楼主:
没有胶,铁芯应该压进轴承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用胶水粘住的。拆不了。

其实也能拆,但得需要加热和放水里突然降温。有些服务器拆机风扇,铜管有凸槽防转动,上部铆接,只能用电钻去掉铆接部分,然后二爪拉马取铁芯,不过有些铁芯取出来后变形,线圈断裂等不太成功。

网友:
好粗的线,大功率的。哪买的。我想找些大功率的无刷电机,最好是有霍尔的。

网友:
108V 1200W,这个可以用来做电三轮的驱动电机了

楼主:
有120°霍尔的,功率是不小,现在已经怼出来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