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12V电锤到货了,漏油……

楼主(2019-06-19):
做工还可以吧,不知道为啥漏油,各位机友,你们的会漏吗?

网友:
正常,没有不漏油的,我电炮时间放长了还漏油呢

网友:
可能是油多了必须要漏点出来

网友:
换好点的润滑脂

网友:
正常的  喜得利都漏油

网友A:
12V的电锤够力吗?

网友B:
漏油很正常 ,不用纠结 ,只是这款设计和做工差强人意。封闭式电机 ,没有调速开关 等等缺点 。。。

网友:
一把大有的12v也是漏油!

网友:
这外壳看不出密封,就是过赢,肯定漏油的。  只能换高温拉丝油脂,减少液化。

网友:
气温高油脂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电锤够力吗?

够力呀,打砖墙就跟钻西瓜一眼,一眨眼就看不到钻头了。。。

网友:
这外壳看不出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够力呀,打砖墙就跟钻西瓜一眼,一眨眼就看不到钻头了。。。

我感觉我的同心度很差啊   你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油很正常 ,不用纠结 ,只是这款设计和做工差强人意。封闭式电机 ,没有调速开关 等等缺点 。。。 ...

电锤没必要调速开关吧。
大有、威克士、东成的12V电锤都差不多。

网友:
我的第一次用也漏 不过之后就好多了

网友:
漏太正常了,又没有密封

网友:
油脂用的不够好

网友(2024-05-27):
漏油正常,不怎么用的话,经常用的话,反而不怎么漏油,我用的是博世锂电钻和锂电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