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罕见的运营级4G上网卡

楼主(2019-06-19):
功能很简单的一个盒子,接入公网4G网络,转成RJ45网口,给特定设备使用,高度定制化产品,IP65的防护等级,PoE供电,高增益定向天线!
可以认为这就是一个4G上网卡,但是根据特定用途,按照运营级产品标准,进行了定制。外形巨大!

背板是铸铝的,由于内部电路发热小,扇热不是主要诉求,主要是考虑机械性能

电路板简单,4G上网模块直接用了Sim7200模块,这样的设计也便于后续升级,这个平台理论上直接换5G模块也可以用

最有技术含量的在于天线设计,涵盖800-2600Mhz的频段,极高的增益,1.8G频段可以把有效覆盖距离提升1倍以上。

网友:
好牛啊 信号肯定好

网友A:
那个小的模块是什么?

网友B:
这个应该是C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的模块是什么?

sim7200 无线上网卡,2/3/4G多频段接入的,这个盒子没有wifi功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的模块是什么?

无线上网卡,2/3/4 G多频段接入的,这个盒子没有wlan功能,不需要。

网友:
给交警配的吗?交警布置监控越来越简单了,引个电就可以无处不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的模块是什么?

好像是笔记本电脑上,以前的上网卡扩展配件。楼主大的好像是,路口镜头上用的,只要有供电可以解决传输问题,比以前拉各种线简单多了。

网友:
这么牛 不像民用缩水货

网友:
天线看着很炸裂,非常不错,信号杠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CPE

没看见SIM卡座,应该不是CP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见SIM卡座,应该不是CPE吧

第一张图查找"SIM"关键字,其它不解释

网友:
里面的内置天线不错

网友:
西姆通7200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