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江波龙CHGD8U5M开卡失败。

楼主(2019-06-19):
前几天闲鱼收了块坏固态,2246xt+江波龙颗粒CHGD8U5M,闪存ID:EC,1A,A8,DE,88,C5,这个颗粒ID和三星K9OKGY8S7M一样,只不过三星的是8CE,江波龙这个是4CE。
上一贴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037&extra=

估计找到的2246xt的开卡软件没有这个TLC颗粒的固件,折腾2天没开出来。帖子中有坛友说,2256和2258可以支持,于是就淘换了一块2258H 256m缓存的4贴板子,然后下了其它网友开卡成功的程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80&page=1

焊上之后,也照着这位网友的设置来开卡,可是一直失败,报Too Muck SLC BAD。

以为是第一颗闪存坏块太多?然后就把第一块闪存换掉了,换了另一块。这块曾在3267AE上开过,显示27个坏块。
结果换了之后还是不行,还是显示报800多个坏块。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助坛子里各位大神。
另外问下,这个板子的toggle在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哥们,这个颗粒不要用0612A的工具,要用论坛大大放出的OMG工具,然后把12A里面关于这个颗粒的配置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个颗粒不要用0612A的工具,要用论坛大大放出的OMG工具,然后把12A里面关于这个颗粒的配置加进去。 ...

还是不行,未知错误0x99

网友B:
折腾它干嘛,我两片2256K上面各有一片这样的闪存,我一看没有合适的量产软件,直接拆了做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它干嘛,我两片2256K上面各有一片这样的闪存,我一看没有合适的量产软件,直接拆了做U盘 ...

做优盘用的啥主控?

网友:
如果U盘主控可以的话用U盘清空再试验。。。

网友:
慧荣固态主控跟慧荣U盘主控非常奇葩,经常遇到L06B颗粒上3268 3267测试架结果原厂坏块,开高格跑圈都OK,但是放2246EN就坏块过多死活开不过,清空也不行,郁闷

网友:
用OMG的固件工具开。开头我也是一直错误。。后来换了台电脑居然开出来了。toggle只有在主控附近找找。

网友(2020-03-28):
这个是可以开的

网友:
CHG这个颗粒在2256K和2258的表现不咋样 不好开过

网友C:
试了一下  8U0D   8U0M  都是可以开的  不过要改参数

网友:
忘记上跑分图了  4K写入有点低

网友(2020-06-08):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  8U0D   8U0M  都是可以开的  不过要改参数

求教改哪些参数?现在上3268写只有20,读30,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  8U0D   8U0M  都是可以开的  不过要改参数

大佬 上传个工具福利一下

网友D:
这颗粒你最后怎么处理的?我有8颗,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颗粒你最后怎么处理的?我有8颗,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案

我就2颗,贴3268做优盘了。
这个贴58h是可以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2颗,贴3268做优盘了。
这个贴58h是可以开的

你不是没开出来吗?

网友(2020-10-17):
引用 楼主:
我就2颗,贴3268做优盘了。
这个贴58h是可以开的

CHG8DU5M   请教下  二贴 你用什么开的啊  58H

网友E:
这个板子的跳线也搞的头大,四贴8CE总共32CE怎么跳,头大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的跳线也搞的头大,四贴8CE总共32CE怎么跳,头大头大

我的2贴8CE是按楼主图里那样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