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山上的3功能锂电手电钻

楼主(2019-06-19):
家里缺个手电钻,因为偶尔用用而已,想想也没必要买好几百的大品牌.最初是看到各种19元/29元的12v车,但是想想12v的劲一般都不咋样,续航也短.大手柄也没有小手柄用得舒服还是买大电压平推式的用得舒心
深水宝逛了一圈又跑去拼夕夕,最后买了一把100来元25V3功能的手电钻.其实拼夕夕也没比深水宝便宜多少,各种卷也不能叠加.这一点让我超恶心

粗略看下去还行

细看的话只能说是差评,这贴合度不愧是山上的

全是毛刺,我说这都是公版模具贴牌的吧?量那么大你模具好歹也弄好一点吧?
带高低速开关,拧螺丝/钻/冲击切换,和25档扭力切换.不过一直都搞不明白这扭力是怎么回事,调哪个档位转速都是差不多的,那扭力不也是一样的嘛?

还好意思打上自己的厂名?这分明就是黑名单嘛,买过一次就不会买第2次了

电池
25v就写25v不就得了,标什么36VF.........山上最喜欢玩的文字游戏

毛刺照样不少

供电是2脚的,大品牌一般都是3脚以上的
5金不吸磁铁,还好

不知道哪个脑残的把充电接口设计在这里,一点也不方便

四颗螺丝

拆开后是6个1.8AH的18650
还写着5C,你们说这寨电能10A放电吗?

这里有个弹簧

H型的镍片,这个比I型的换电池要方便很多(锡焊).大概人家也考虑到了?

控制板,mos缩就算了,连二极管都缩,不愧是山上特色

cw1073最大支持7串锂电的保护芯片.嘛,起码不是那种4脚或者6脚的辣鸡货
至于均衡........做梦的时候会有的.............

5金不吸磁铁
就是那塑料看着超劣,一股回收塑料的味道

带有温度保护.嘛,至少还不缺德

拧掉所有螺丝之后发现拆不开
之后才发现这里也有藏着一颗螺丝

拆开后发现其实里面也没啥东西

调速开关,不知道是啥牌子来的

25V电机
weilite motor不知道是什么鬼,连主页都没的寨厂

透过散热口能看到里面的漆包线
碳刷也不能单独换了,要换只能连电机一起换

本来是想拆开看看里面是铜线还是铝线的
不过似乎不能无损拆开,而且之后也不好复原,只能放弃了

电机下面是电量指示灯

变速箱,这东西已经有人拆过了,我就不拆啦~~~~(好吧,其实是我不会拆)

印刷字体也差,随便就掉漆了

电机转轴

最后拿了一根针刮掉了一点漆包线,能看出来是电机是铜线的.还好,起码没虚假宣传

这弹片是3模式开关的卡扣,难怪手感和扭力档完全不一样,很差

变速箱的高低速开关

还带个弹簧

正反转开关

电池接口的针脚

夹头牌子是国内的贝力得

不过这自锁夹头质量真的不咋样
调了冲击档去试钻了一下水泥砖

这是钻头

钻了一下夹头就打滑了
尝试了2次之后发现夹头磨损得好厉害
本来冲击版配的是铁夹头的,嫌铁夹头使用起来太麻烦才叫店家换回自锁头的.没想到这夹头材料这么差............

电量指示灯

不细看很难区分,差评

电源,拿起来轻飘飘的.能用?

一贯的山上特色

后面

整流桥

就一个385运放给你转灯用的

输出电压25.38V
你电压要是低于25.2V还好,最多就是充不满.但是25.38V是要搞哪样?想谋财害命吗?

对了,配件送了大概10个左右套筒和10个左右的批头(没数),还有一个软轴(同心度不高).2~3个钻头.这些忘记拍照了
反正送的东西大部分质量都很一般,以后还是得再买

最后总结
外壳差评
电机好评
夹头中评
电池好评
充电器完全不能用

100多元算是对得起这价格吧............大概..................

最后求个靠谱的25.2v充电器,因为要放在盒子里面的,所以体积不能太大

网友A:
辛苦了,拆解得很认真,很仔细,优秀文章。
山寨好,山寨美,山寨最实惠!

网友B:
外壳模具做的实在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拆解得很认真,很仔细,优秀文章。
山寨好,山寨美,山寨最实惠! ...

要是我这把买100以下我才觉得比较实惠
100多还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模具做的实在不能看。

不知道开模的人是怎么想的,这种公版货当初就应该搞个好一点的模具,反正均摊下来其实也没多多少钱

网友:
看来还是不要买山寨货了,本来想搞个29.9的用用!

网友:
太山寨了,充电器竟然不标电压只标电流,生怕人家识穿那个36VF,真他喵搞笑
电机好像叫威力特

网友C:
感觉不值,一百多上淘宝买个好一点的牌子都可以了

楼主:
求推荐个靠谱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值,一百多上淘宝买个好一点的牌子都可以了

带冲击功能的100多买不到

网友:
这是个给罗技键盘做广告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开模的人是怎么想的,这种公版货当初就应该搞个好一点的模具,反正均摊下来其实也没多多少钱 ...

这些模具都是各种小厂各种翻模然后再翻模的,你可以想象成各种盗版再盗版,和原版对比,精度自然低了,

网友D:
三角头的钻头不是要用电钻档打孔吗?买的时候卖家都说不能用冲击档,难道我买的不对?

冲击的是这样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角头的钻头不是要用电钻档打孔吗?买的时候卖家都说不能用冲击档,难道我买的不对?

这主要看夹头吧,能夹紧的话就没区别吧

网友E:
楼主在冲击档用的三角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冲击档用的三角钻头?

因为送的钻头没有冲击用的

网友:
楼主的帖子真好,一步一步清清楚楚,点评的很到位,本来我也打套,买一个锂电钻,看个帖子,觉得还是买名牌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