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水元素10000mAh快充移动电源简单拆解,发现电路被精简

楼主(2019-06-19):
外观

型号Water Element  T11PD,标称10000mAh,双向快充

3个USB口

直接撬棒拆开

并联两块5000mAh聚合物锂电池

电路板,芯片型号W332,查不到这块芯片资料,左下角画红圈处的NTC过热保护传感器没装,商家宣传是有过热保护的。

电路板背面,比较简洁

12合一拆客工具合影

放电测试结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218

网友:
可以要示补偿了。

网友A:
虽然单芯片集成方案是个趋势,但是双输入设计不错,可以两种线兼容。我希望有一个做风冷的手机,不如做两种输入接口,万一typeC松动等故障,可以用microUSB备用。。楼主的充电宝,一个是双向快充三合一芯片,背面好像保护板mos芯片,接口旁边两个特小的,好像输入防反流芯片。

网友:
肉好少呀 虚假宣传不怕我们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单芯片集成方案是个趋势,但是双输入设计不错,可以两种线兼容。我希望有一个做风冷的手机,不如做两种 ...

可能是防止两个口同时插入导致快充电压经过micro损坏5V充电器,两个口同时插入只能允许一个口充电,或者将快充限制在5V。

网友B:
做工比很多市面做工要好了。

就是那两个电源线显得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比很多市面做工要好了。

就是那两个电源线显得低端。

通过放电测试,是足量的,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218

网友:
现在充电宝已经是单芯片集成,真省原件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不过连基本的NTC都没有,质量值得怀疑

网友(2019-11-06):
好奇它是如何做到双向快充的,外挂三颗mos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