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最后一块万用表(难民级维修控)

楼主(2019-06-19):
淘宝便宜的万用表都用坏了,家里唯一一块万用表了。
wechat_upload15609398575d0a0d516c59b
wechat_upload15609398585d0a0d52a8cf2
wechat_upload15609398595d0a0d53d122d

网友:
哈哈,你需要精准扶贫了

网友:
这种透明外壳万用表还是第一次见,很有创意。

网友:
改 1.5V×6 的电池组供电多好

网友:
很好啊,还是台式的,如果冒烟可以马上判断故障

网友:
比我好啊,我还在用830,外壳也支离破锤。。。

网友A:
呃,,,,
这年头一般不差百十元买块新表吧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
这年头一般不差百十元买块新表吧
安全第一

回收块报废的二手表,换壳也可以。

楼主:
有个指针万用表,实习专用的。借同事给弄挂了,正在修复中,不需要高精度测量,有一块万用表就行

网友B:
我是穷鬼,坚持一年买一块万用表的记录。不过都不会超过一百块钱,因为手里有安捷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穷鬼,坚持一年买一块万用表的记录。不过都不会超过一百块钱,因为手里有安捷伦 ...

我正相反,20年前买的福禄克27还在用,虽然也有34401

网友B:
34401好厉害的台表了,福禄克27也是当年军用的,都是代表作

网友C:
那我这个半残废万用表  算啥?难民都嫌弃!功能还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这个半残废万用表  算啥?难民都嫌弃!功能还不全!

打个双面板吧,美观一些

网友:
空间足够放下几个锂电,把电池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401好厉害的台表了,福禄克27也是当年军用的,都是代表作

你电池附近的2颗螺丝有漏电风险套个腊壳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这个半残废万用表  算啥?难民都嫌弃!功能还不全!

挺好的,把等方案验证完了打快板,做个壳,DIY可以任由自己喜好发挥,直接做4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这个半残废万用表  算啥?难民都嫌弃!功能还不全!

厉害的,那怎么换挡呢?

网友:
好几年没换过表了,感觉两块fluke够用了。

网友:
人才啊!!!!!!!!!!!!
你还是数码之家见到过可以排到第二名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