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903黑色主控板配intel 8ce量产求助!!!

楼主(2019-06-19):
淘宝卖的银灿903黑色主控板如图:

闪存芯片是intel 8ce片子,29F64B08PCME1,8ce已识别。
不幸报错,试了各种版本都没解决,各位大佬帮看下。。。。。。。。。。

楼主:
经过查询得知29F64B08PCME1 vccq是1.8v
按照图一改了电压,量产依旧报95错,我哭。。。。

网友:
需要按照说明跳电压到1.8v,

网友:
这个08PCME1我有两片,一个固态拆的,很神奇的是一片能开DDR,另一片勾了DDR就报错,
然后检查一下这个片子是不是没焊好,能认出ID不代表焊接没问题
也不用改1.8V,这个片子3.3V能用的,就绿色的普通双贴板直接就能开了

网友:
PCME1以前做过2246xt的u盘,双贴速度也上不去。去掉ddr量产试试,

网友:
把量产软件中颗粒型号找到,然后把die 2 改成die1 ,这个片子只能单颗粒8ce,所以只能单片,现代的mlc 单片8ce我就是这么改的,量产成功了,所有的903都支持8ce吧,

网友(2020-01-05):
京一这家伙的板子垃圾,单颗4ce 双贴都出问题

网友:
黑色的903板子我看到的有三种,一种是翼浪家的,一种就是楼主这种,还有一种是方立家的。前面2种都是主打支持3D颗粒,就是多了VCCQ电压调整,不过903设计就是针对2D的,3D支持仍然不是很好。方立家的那种,增强供电,就是做好2D颗粒,避免掉盘啥的。我个人觉得方立家的这种好,见仁见智啊。

翼浪家的903

方立家的903

网友(2020-03-01):
可惜了,没有加入TSOP48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