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HYUNDAI 8318移动音箱USB接口损坏

楼主(2019-06-19):
HYUNDAI 8318移动音箱使用U盘播放歌曲时外力不当致USB接口损坏

USB接口损坏---可见里面的塑料挡片折断

拆下USB座

闲置的香水充电宝上有配件

对比

更换USB座后接U盘无响应,测电压远低于5V

查线路发现2.2Ω电阻近乎断路

无配件,直接在电路板USB座处正极用个1Ω电阻焊到7805输出滤波电容端。如果换成自恢复保险器件就最好了

上电测试正常

歌曲播放中。。。

楼主:
HYUNDAI 8318移动音箱电路板细节图也一并发出。

网友:
低音喇叭好大,高音喇叭貌似还是号角式
大音量下,这两节锂电估计很快玩完
等牙膏ing

网友:
现在看见打“HYUNDAI”的各种电子设备几乎都是山上的。

网友:
u盘质量不错,一般都是断u盘的,这个居然坏了母口

网友:
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挺高级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板子还挺复杂哈哈,等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