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调压的方式改下小电脑的风扇转速

楼主(2019-06-19):
手头有个小电脑的风扇非常的吵。
也许小又要散热,所以转速必须高。小电脑不带调速功能。
以前都是用pwm调速(这个或许是最好的调速方案)。
但很多pwm的模块体积比较大。
淘宝上看到有很小的调压模块,价格只要一块多钱。
关键是很小很薄。
比自己买配件组装多花不了几个钱。
原来想买自动温控的,奈何也没搜到合适的。关键空间有限。
于是乎买了几个这样的小模块,一个装上面。其他的备用。

查了下这个小模块的参数
输入4.5~28V
输出0.8~20V
最大电流3A
工作温度-45~85

这个参数完全足够。
装上调节好转速,这下风扇安静多了。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1、把风扇的正负极拆下来。按照正负极焊到小电脑上。

2、非常的小。旁边的空间正好够。

3、套上热缩管。完事

网友A:
把调压反馈电阻换成热敏电阻自动调节风力

网友B:
我看着是四线风扇,应该是PWM调速的,主板不能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调压反馈电阻换成热敏电阻自动调节风力

这个不太懂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着是四线风扇,应该是PWM调速的,主板不能设置吗?

主板的bios好像是精简的。能设置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