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黄花烙铁真假求鉴定。

楼主(2019-06-19):
外表装好象有真的,但拆包时烙铁跟包装是完全散开的。

网友:
我买的坛友的荣邦936

楼主:
吓死我了,跟假货一样,比假货更省料。

网友A:
1000%是假货,广州高洁黄花牌 907调温烙铁如果是正品,温控好,温度稳定,就是升温慢了点。
去网上找找品牌店看一下,你的这个明显缺件了。

网友: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是假货,广州高洁黄花牌 907调温烙铁如果是正品,温控好,温度稳定,就是升温慢了点。
去网上找找品牌 ...

已向官方验证是真品。确实有这款两插的,说防静电线没人用,所以直接省了。

网友:
同款用了7-8年了吧?有静电,自带魔术贴一直缠着没解开过,买的时候就买了刀头换了。加热确实慢点。

网友:
黄花烙铁用是蛮好用,就是坏了后换烙铁头或电热芯就不行了,买的还是正宗黄花店里的配件也布行,都没原装的好用

网友(2019-11-11):
正品无疑,假货插头和线材不一样,你这款只是没有了接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0%是假货,广州高洁黄花牌 907调温烙铁如果是正品,温控好,温度稳定,就是升温慢了点。
去网上找找品牌 ...

看把你能的,感觉好像你很懂一样,你买过几个黄花烙铁,这就是正品黄花,只是接地线没装

网友:
应该是真品用过两把一把外热一把内热 外热带黑色接地线  内热不带  你这个应该是内热的吧

网友:
包装盒上应该有二维码可以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