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火警报警开关

楼主(2019-06-19):
全新的 封盖还没拆除

拆除封盖后的样子

看一看正常的样子

按压报警后的样子

想恢复必须用专用工具 复位

准备拆解 背面好多螺丝

报警按钮说明

拆解开始 最先拆下电路部分

拆下的电路部分 电路板在这上

电路板的样子

电路板芯片特写

电路板背面的样子

拆下电路板后的样子  铜片接触

前盖拆解开始 拆下的前盖

拆下前盖后看看正常状态

按压状态

拆下按压翘板的样子

拆下的按压翘板

全贴完  谢谢观看

网友:
挺复杂的,我一直以为里面就只有个常闭开关。。

网友:
这颗电路板芯片,是一片单片机,处理红外感应报警信号的。

网友:
这玩意还用了单片机

网友A:
应该是带地址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带地址码的吧?

是的 需要后期编程  不过有地址也没用位置不准是硬伤

网友:
可以 第一次见 我以为就黑色的那个点是按钮 没想到一整块都是……

网友:
不错,功能足够就好

网友:
謝謝分享  一个建筑内报警,还是致电119?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比想象中的要复杂多了哈哈

网友B:
MSP430G2211   熔丝肯定被烧断,没得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P430G2211   熔丝肯定被烧断,没得玩了

主要怕被提取修改程序,从充电宝,到手机,再到游戏机,和专业消费相机等,都内置了一次性硬件保护。有些绿化价值很大的才会弄,非常麻烦。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只是传送一个手动开关信号。。。。。

网友C:
长见识咯~不过话说一个开关至于这么复杂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SP430G2211   熔丝肯定被烧断,没得玩了

能不能把熔丝两端用电线或铜丝连上 不就能玩了 而且以后也不会烧了 看来得找一找有没有保险电阻 保险丝 或者电路板烧断的铜线 另外芯片上方的 C V R T G 可能是TTL接口 (R=RXD T=TXD G=GND V=V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咯~不过话说一个开关至于这么复杂么

因为主机端需要知道是哪个开关被按下以便及时定位通知消防值班去处理。

网友:
总线制火灾报警按钮 需要编码 我还有编码器 一根总线带240个左右 号码写进去了之后 在主机上进行二次定义 叫什么名字 二次编码 他是个什么东西 联动公式就是与或非 十年前搞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熔丝两端用电线或铜丝连上 不就能玩了 而且以后也不会烧了 看来得找一找有没有保险电阻 保险丝 或 ...

你有这技术就可以开店赚钱了,单片机解密就是干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