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联通 ptv-8698 免费可用的破解固件本人亲测验证后才发的

楼主(2019-06-19):
湖南联通 ptv-8698 免费可用的破解固件本人亲测验证后才发的
1. 家里装了联通宽带,送了九州 ptv-8698 电视盒,芯片905L,1G 内存,8G Emmc 储存

    九州公司,把 TTL输入的键码,都改成乱码,无法使用TTL破解.

2. 百度,ZNDS,也搜不到,免费的可用的破解固件,只能自己死马当活马医,

    冒险试刷,其他相同配置的通用固件。

3. 本人亲测验证后,免费可用的破解固件 "潜ㄤ龙定制 咪咕MGV2000安卓线刷固件20181213更新"

   潜龙定制 咪咕MGV2000安卓线刷固件,下载网址 :  http://www.hdpfans.com/thread-808606-1-1.html

    提供给,有需要的坛友。
------------------------------------------------------------------------------------------------------------
补充一下,

有线,无线,wifi热点,都正常,

遥控器,需改用移动宽带送的遥控器
进入设置的密码 : 6321

注意,用 Amlogic USB Burning Tool_v2.1.6.8 刷机时,

我没有勾选 " 擦除 bootloader "

网友A(2019-10-06):
Amlogic USB Burning Tool_v2.1.6.8 没有显示设备,请问你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联通自带的IPTV不好吗,,我感觉很好用.

~~~
就是这IPTV收费不低,,现在要15元/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logic USB Burning Tool_v2.1.6.8 没有显示设备,请问你是如何操作的

拆机,接ttl线,刚进入fastboot时,不断地按”ctl+z”键,进入刷机命令模式后,输入update,再插入usb线到电脑,即会开始刷机了。

网友(2019-11-16):
老哥,我现在把盒子拆了,但是找了一圈没找到插TTL的口,能指点下么?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机,接ttl线,刚进入fastboot时,不断地按”ctl+z”键,进入刷机命令模式后,输入update,再插入usb线 ...

拆机了,没找到连接针,找了一圈在散热旁边看到了RX-VCC-GND触点,但是这没法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了,没找到连接针,找了一圈在散热旁边看到了RX-VCC-GND触点,但是这没法连啊.... ...

自己加针脚,可以连接的,
最上面那支是TX.

网友C(2020-05-08):
大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面短接呢? 直接USB 刷呢?我看之前那个魔盒就可以操作。可方便来。估计那个收费固件也是USB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面短接呢? 直接USB 刷呢?我看之前那个魔盒就可以操作。可方便来。估计那个收费固 ...

可以,这个ptv8698,原厂主板上就有刷机按键,
1.先打开晶晨烧写软件,usb双头线先接上电视盒
    另一头先不接
2. 一支手用牙签捅住按键不放,
    另一支手将usb双头线另一头接入电脑,然后开始计时20秒左右,放开按键,查看烧写软件左边状态是否出现”已连接”,若没有,重复试多次。
3.若显示“已连接”,此时再导入烧錄包,奌”开始“即可。
4.usb双头线,长度越短,越容易连接成功。

网友(2020-12-12):
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2022-03-01):
拆开 盒子后 ttl 可以正常 使用 ,怎么破解 联网认证那个呢

网友:
TTL输入 可以正常使用, 怎么破解 联网认证呢,不认证 ,安装当贝桌面也是无法联网的

网友D(2022-06-19):
湖南联通 ptv-8698,您分享的那个固件网址打不开了,您那还有包吗?Q5184114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湖南联通 ptv-8698,您分享的那个固件网址打不开了,您那还有包吗?Q51841147

濳龙固件 创维 MGV2000 "db-咪咕mgv2000-android4.42-qlzy-201812.ra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F-ONWxePnt62yUFw_wYBQ 密码:lp4k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个ptv8698,原厂主板上就有刷机按键,
1.先打开晶晨烧写软件,usb双头线先接上电视盒
    另一头 ...

根本没有刷机按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濳龙固件 创维 MGV2000 "db-咪咕mgv2000-android4.42-qlzy-201812.ra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 ...

谢谢,是否有详细刷机方法,主要是有没有短接强制刷机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是否有详细刷机方法,主要是有没有短接强制刷机的方法

我的盒子已经退还给联通了,
沒有刷机键沒有关系,
只要你能进入TTL,
就可以按照我帖子內的说明來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