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oc液晶电视黑屏

楼主(2019-06-19):
AOC电视,L42BN83F .最近夏天气温高了,开机1小时左右,就自动黑屏,电源灯还是绿色的,但屏幕黑了,声音也没有关机15分钟后再开就又能看了.休息的时间越短,看的时间也越短.是主板板子的问题?还是电源板还是高压板?准备买了自己替换。请坛内高人指点。

网友:
可能某些元件热故障,可以用风筒加热法来排除,先查电源电压吧。。

网友:
也可以用酒精降温法。道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TPV101D 8脚芯片过热保护,你把它对地的3个电阻去掉一个或两个减少LED电流看看。

楼主:
奥奥谢谢各位

网友(2021-09-27):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夏天时间半小时就黑屏,冬天10度气温工作一天都是正常。可能是AOC这个型号42寸的一个通病,我也尝试各位大师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