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246xt不能开卡,找不到芯片颗粒信息

楼主(2019-06-19):
有个台电120G的固态硬盘能启动系统,也能做系统,但是超级慢,后来用软件重新分区了,导入东西也是特别慢,放到移动硬盘盒里也识别但是就是速度超级慢,是什么问题?用开卡软件换了好几个了也没用总是报错id fail03,在flash信息表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想咨询一下大神,是什么毛病,如果是主控坏了就不弄了,如果是芯片坏了,怎么知道是那个芯片坏了呢,用什么软件能看出来啊!这样其他的颗粒还能弄下来做u盘用别浪费了,希望论坛里的各位大神不忙的话帮帮忙看一下,帮小弟科普一下知识,谢谢了!万分感谢!
此贴终结用的O0311A开卡工具用的flash是 Intel,128Gbit,PF29F64G08CBCDB(L84C)开过去了,希望有何我一样问题的朋友少走弯路!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谢谢!

网友A:
自动识别哪个就用哪个开,你这是L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识别哪个就用哪个开,你这是L84

大神试过l84a了,还是报03的错误,
有没有什么办法查看具体哪个芯片坏了?我感觉有芯片坏了!谢谢!

网友B:
换个2246XT量产工具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2246XT量产工具版本试试

已经搞定了,大神说了,这是刮刮乐卡!

网友C(2021-05-04):
我无论怎么短接都是认不到盘,楼主你是怎么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无论怎么短接都是认不到盘,楼主你是怎么短接的

图片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