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bose双18v电源,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9-06-19):
这个电源很久以前买的,本来想给自己diy的功放用的,结果发现2个问题,一个小变压器叫,后来浇了些绝缘漆,比原来声音小了,还有最重要的问题是电压不对称,正负18v差了1v多,请教大神怎么调整电压

楼主:
图少了,而且又乱了

网友:
飞宏代工的还可以

网友:
看看电压不准的那边有没有反馈电路,还是说就只有主反馈,只有主反馈就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少了,而且又乱了

两个笔记本电源改下电压比这个好得多。

网友(2021-06-13):
引用 网友A:
两个笔记本电源改下电压比这个好得多。

什么笔记本电源是18v输出的?

网友:
满满的认证标签,对得起BOSE这个牌子

网友(2022-12-12):
我也有一个这个,直接接耳放,底噪很大。

网友:
正负电压没办法调平衡,除非动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