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尖峰吸收回路——修复“HUIPULI”恒流稳压充电器"打嗝"故障

楼主(2019-06-19):
  前面发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050,折腾一个输出28.4V的电源,“HUIPULI”恒流稳压充电器"打嗝",折腾到最后,以为终于找出故障了,却把输出整流二极管弄丢了,折腾终止。今天意外地找到这枚二极管……

  我说当时把整个工作室(书房)翻遍了都找不到,今天在折腾一台笔电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320),无意中拉开抽屉,发现一枚电子元件静静地躺在那:

我都不用拿起来细看,就知道它肯定是我众里寻它千百度而不得的那枚二极管,这一是说明我确实花了牛劲来找它,二是说明我和数码王国有个约会,和这些电子元件都神交已久,知道它肯定在某个地方等着我,我能敏感地知道它存在,如果不是对数码王国强烈的向往,哪怕它出现在你的眼皮底,你可能也会视而不见而与它失之交臂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呀。

准备回装之前还是要把这充电器交待一下。这充电器标称输出28.4V,我还没有这种电压值的充电器呢,一心想修好它。故障是输出严重偏低不稳定且伴有低频啸叫,先后怀疑过稳压部分光耦、431基准,但都一一否决,查来查去,发现开关变器次级主绕组的一枚尖峰吸收二极管损坏。就是这枚:

看清楚点:

当时为什么怀疑到它呢?因为断电摸开关变压器的初级尖峰吸收相关元件,烫手,虽然那电源芯片第一次见,对它的工作原理不甚了了,但明显感觉电源芯片处于大功耗状态。于是把芯片相关元件进行筛查,终于发现这枚二极管失效了,双向压降一致了:

这枚二极管是p6ke200a,网搜了一下,说这是一枚电压瞬变抑制二极管:

网上找了一段关于这种二极管的文字:TVS管是瞬态电压抑制器(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的简称。它的特点是:响应速度特别快(为ns级);耐浪涌冲击能力较放电管和压敏电阻差,其10/1000μs波脉冲功率从400W~30KW,脉冲峰值电流从0.52A~544A;击穿电压有从6.8V~550V的系列值,便于各种不同电压的电路使用。TVS瞬态抑制二极管”是一种高品质的突波吸收器,以二极管(伏安特性),并联在电路中。自然界的感应雷击、静电释放、电子装置的电流浪涌都是让现代电子系统面临严峻的考验,在电路中产生瞬态电压时,TVS利用雪崩原理,以P秒级的反应速度瞬间起到分流限压作用、从而保护负载不被损坏。
   瞬变二极管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具有极快的响应时间和相当高的浪涌吸收能力。当TVS二极管的两端受到反向瞬态过压脉冲时,能以极高的速度把两端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以吸收瞬间大电流,并将电压箝制在预定数值,从而有效保护电路中的元器件免受损坏。
  瞬态抑制二极管,有P4KE SA P6KE1.5KE SMAJ SMBJ SMCJ各系列。

想来所谓瞬变抑制,就是为电源芯片主振荡绕组的反峰电压提供通道,以避免芯片反向击穿吧,现在正反阻值一致了,失去了反向峰吸收作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使芯片的正向振荡时负载过大,因而芯片发生自保而发生“打嗝”。那就斗胆不要它。于是把找回的那枚输出快恢复整流双二极管装回,为保险起见,先串灯上电试,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电灯一闪即灭,果然,电压值回到了28V,重点是没有了“打嗝”:

看静态图,串灯灭了,但电源的指示灯亮了(红圈处),电压值就是标称的28V:

胆子再大点,甩开串灯上电:

发帖一直留它上电,大概十多分钟后断电摸电源芯片温升可以忽略(当然这是空载)。完美修复。

各位大神,我抛砖了,出来说说吧。

网友A:
没这二极管,开关管会不会容易烧呢

网友B:
谢谢分享。。。。有痣者,事竟成!我身无大痣,一事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二极管,开关管会不会容易烧呢

不知呢,肯定有它存在的理由的,现在只是空载试。真正带载使用不知如何。我发帖上来正是想讨论这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有痣者,事竟成!我身无大痣,一事无成。。。。。 ...

温总,这军功章有你的一半呀。有你带我飞,再高再远我也不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温总,这军功章有你的一半呀。有你带我飞,再高再远我也不怕。

你棒杀我啊。。。。。

网友C:
这个二极管还是要装回去的,找个替代品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还是要装回去的,找个替代品装上

不解渴,说多点。

网友D:
你那个瞬变抑制二极管p6ke200a,是RCD电路的元件之一,直接去掉虽然可以用,但没有了反峰吸收保驾护航,使用中场效应电源芯片容易击穿损坏。
大多没有使用瞬变二极管的RCD电路,都用的耐压1000V的快恢复二极管,貌似p6ke200a电流参数1.7A,如果没有现成的,可以用如FR207(2A1000V)之类的快恢复二极管替代,当然要注意安装方向。只是个人建议,仅供你论证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瞬变抑制二极管p6ke200a,是RCD电路的元件之一,直接去掉虽然可以用,但没有了反峰吸收保驾护航,使 ...

大师,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一定会来的,每次你开出的药都是直达病灶。这正是我想问的,想找个什么管来代换,心里在想着你就说出来了。那管子是反接的,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棒杀我啊。。。。。

我棒你都来不及,哪敢杀你啊。如果我是个在去往数码王国的迢迢取经路上的顽猴,你就是那个随时为我降妖除魔的观音菩萨。

网友E:
好吧,偶是来看大婶们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偶是来看大婶们回复的

我也看明白了,你是说大神的回复都比主帖有营养。我会继续努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瞬变抑制二极管p6ke200a,是RCD电路的元件之一,直接去掉虽然可以用,但没有了反峰吸收保驾护航,使 ...

翻遍了元件库,没有找到适用的二极管。大神帮我看看,哪支能用?

网友F:
尖峰吸收电路使用瞬变抑制二极管,据说是可以提高电源的效率,如果找不到p6ke200a之类的二极管,可以改动一下电路:

或者这样也行:

注:此尖峰吸收电路来自于A3电源,并未在其他电源上试验过,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本人概不负责

网友D:
引用 楼主:
翻遍了元件库,没有找到适用的二极管。大神帮我看看,哪支能用?

有比较一致的说法,开关管关断时此处的反峰电压(绕组反向自感电势+整流后300V高压)能达到900V左右,开关管会受不了,所以代换通常选择耐压1000V以上的高频二极管(有的小功率开关电路,偶有选用1N4007低频二极管,反方的说法是缩水成本,正方的说法是为了降低开关噪声,自己判断真相吧)。
我老白,对代用不甚了了,基本是依样画葫芦。见过RCD处的二极管型号前缀基本为SF、SR、FR、HER(贴片好像是F或A开头)等,偶见1N4007(贴片M7),共同点是耐压1000V以上,说明这是刚需。据此判断,你表中的管子(尽管第1和倒数第2能耐压600V,好像不低。最后的那个R2M,搜到的资料显示,耐压140V,就差得更多了),距离耐压1000V的要求,都不是差个一点半点。至于换过能用,个人以为不能代表耐用和稳定性,关乎开关管的性命,这种风险不值得冒,何况这种管子很好找,实在不行,闲置、坏件的电动车充电器上拆个替上也凑合了(一般用件1000V1A,电流虽小点,但电动车充电器输出功率动辄90W左右,我想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比较一致的说法,开关管关断时此处的反峰电压(绕组反向自感电势+整流后300V高压)能达到900V左右,开关 ...

二个串联搂主凑合

网友:
开关管损坏(除了本身质量问题)无非过流过压,这个必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尖峰吸收电路使用瞬变抑制二极管,据说是可以提高电源的效率,如果找不到p6ke200a之类的二极管,可以改动一 ...

FR107我也没有呀。后一个电路有机会再试。我不要你负责,相反,我无以为报,如果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