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NE5532 前级音调板 双电源供电

楼主(2019-06-19):
最近迷上了画电路板,在淘宝看了一圈5532的前级音调板,抄了这个电路,然后改了3次布线和布局,画出这个板子,想问一下大家这样布线是否合理,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整体布局

地线走线

其中有一个声道的走线有跨越正负电源线,不知道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干扰。

走线选择是同一面的尽量互相平行,不同面的尽量垂直以减少板间走线的耦合电容。电源线和地线尽量用的2mm宽度线。普通走线大部分在1.5mm,
设定线间间距0.5mm,有些地方太窄就用了1.3mm宽度的,输入输出孔焊盘间距是5mm方便装带螺丝的接线柱。输出端预留了耦合电容的安装孔位,如果后级有耦合电容这里可以用导线直通。

已经尽量减少过孔Via的数量了,但是仍然有两处需要用到过孔,为了增大过电流能力减少阻抗,减少寄生电容。两处过孔均分别使用两个过孔进行连接。

下面是电路图

总体电路

输入端放大电路

调音电路

输出端放大和总音量控制

供电电路正负12v

下面是1.0打样的失败品,当初太着急了,都没有仔细检查布线的合理性,这个装起来应该有比较大的底噪所以就没装。边是歪的是因为打样的时候想着拼版又不想多给钱,就没画v槽,回来自己用锯子锯开的,有点丑。

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网友A:
感觉板子看起来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板子看起来怪怪的

你是说打出来那款失败产品嘛。

网友B:
马宝不是有很多5532音调套件,买一块抄下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宝不是有很多5532音调套件,买一块抄下来就可以了

这款就是看了比较多家的原件布局,还有大概电路画出来的。不知道原理图有没有问题,我看某宝很多家的两个运放的第3和第5脚都是接地的,这里输入端的运放 3 5脚处理的方式是同相比例运算器?

楼主:
自己置顶一下。

网友C:
双面板好抄。元件照着摆,位置照着放。一把就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面板好抄。元件照着摆,位置照着放。一把就成功。

你觉得这个电路布局可以不?

网友D:
平行线干扰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行线干扰很厉害的

但是不用平行线,那怎么弄啊,这个平行线是顶层和底层的尽量不平行吧,同层也不能平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用平行线,那怎么弄啊,这个平行线是顶层和底层的尽量不平行吧,同层也不能平行? ...

同层平行和不同层平行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那套理论是哪里来的,都是完全不成立的一些东西,甚至很多都是明显增加干扰的做法。

反而一些公认减少干扰的做法你这里完全没有看到,比如一点接地,比如蛇形走线,比如屏蔽层等等。还有,不要去担心过孔会增加电阻。要这么说的话线路长度不同也会带来电阻的差异,甚至焊接手工的好坏,两个不同的接插件也会有不同的电阻,这些远比过孔的影响厉害的多的问题你这么解决?

网友:
焊点搞大一点,其他都还可以。有条件板子放大一些,走线距离拉开点对降低噪音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层平行和不同层平行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那套理论是哪里来的,都是完全不成立的 ...

我看有些书说,不同层平行,线与线之间会有耦合电容,所以才说不同层之间线尽量不平行。但是同层之间,线平行应该比较难避免吧,要不就把板子弄大,尽量加宽平行线之间的距离来避免干扰?有个3W原则:当线与线中心间距不少于3倍线宽,则可保持70%的线间电场不互相干扰。请问用这个原则可以解决那个平行线带来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层平行和不同层平行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那套理论是哪里来的,都是完全不成立的 ...

关于这个一点接地,请问这种总线式接地是否可以呢?另外针对这个电路,pcb是否需要大面积覆铜?这个覆铜需不需要连接GND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一点接地,请问这种总线式接地是否可以呢?另外针对这个电路,pcb是否需要大面积覆铜?这个覆铜 ...

如果要求只是能工作,总线式地线当然可以,如果要求干扰少就用一点接地。总线式地线会在不同声道间不同地线分支间造成互相干扰。这个确实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成立。

任何电路大面积覆铜都能降低干扰,你这个电路也不例外。覆铜面其中一点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些书说,不同层平行,线与线之间会有耦合电容,所以才说不同层之间线尽量不平行。但是同层之间,线 ...

距离远当然可以降低干扰,但是电路间干扰无法避免。避免干扰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屏蔽,但是你不可能给每根线路都独立做屏蔽。所以抗干扰要用很多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我觉得你看的书不合适,那些书应该是针对数字高频电路的书,导致你现在走歪了,设计音频电路要看模拟电路的书,最好是音频电路的书。这些和数字电路完全就是两回事。

电路问的耦合电容并不一定是有害的,一般高频脉冲信号对电路间耦合电容比较敏感,跟数字电路比,音频信号连低频都算不上。

至于平行线的问题,平行线并不一定会增加干扰,有的时候反而会降低干扰。比如音频信号的3条线(左右声道+地线)必须设计成平行,这样外部磁场对这组线的干扰刚好约等于互相抵消,这三条线产生的磁场之间也约等于互相抵消,也就是这一组线不受其他电路干扰也不干扰其他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些书说,不同层平行,线与线之间会有耦合电容,所以才说不同层之间线尽量不平行。但是同层之间,线 ...

你要避免的是不相关的电路之间互相平行。所以尽量走蛇形线来避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距离远当然可以降低干扰,但是电路间干扰无法避免。避免干扰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屏蔽,但是你不可能给每根线 ...

这个音频线可以平行是因为L 和 R回路之间有一个GND隔开,这样相当于给L和R多加了一个隔离带。

另外,我查了一下,蛇形走线主要是用在高速电路中,弥补因为拐弯产生的长度差使得信号线之间距离等长,不影响数据传输的时序,但是这里,如何利用蛇形走线来避免干扰?能不给给个具体的例子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音频线可以平行是因为L 和 R回路之间有一个GND隔开,这样相当于给L和R多加了一个隔离带。

另外,我 ...

此蛇形线非彼蛇形线

网友:
地线布置的不好,要实现一点接地才好,而且各个运放模块要独立电源和地